[技术问答] ISP, ICP及IAP是什麼功能?

楼主(2015-11-06):
ISP, ICP及IAP是什麼功能?

楼主:
ISP是指“在系统上编程”,目标芯片使用USB/UART/SPI/I²C/RS-485/CAN周边接口的LDROM引导代码去更新晶片内部APROM、数据闪存(DataFlash)和用户配置字(Config)。
ICP是指“在电路编程”,PC上运行的软件“NuMicro ICP编程工具”透过SWD的端口更新晶片内部APROM、LDROM、数据闪存(DataFlash)和目标用户配置字(Config)芯片。
IAP是指「在应用上程序设计」,是一个提供使用者切换在APROM或LDROM执行程序代码而不需重置的功能,用户可以设置IAP功能藉由重启芯片,并设置于CBS (CONFIG0[7:6])芯片启动选择位为2或0。当芯片启动带有IAP功能时,任何其他可执行区域页的代码可于任意时刻被映射至第一页(0x0000_0000~0x0000_01FF),用户可藉由ISPADR寄存器填入目标芯片重新映像地址来更改第一个可执行区域页地址,再执行向量页重新映像(Vector Page Re-map)指令。变更重新映像地址后,用户可藉由读取VECMAP(ISPSTA[20:9])来检查是否变更成功。
(下图为M05xDN/DE series 设置IAP后程序代码可执行区域的范例)

产品:M051 系列 , M0518 系列 , Mini51 系列 , Nano100 / 102 系列 , Nano110 / 112 LCD 系列 , Nano120 USB 系列 , Nano130 USB+LCD 系列 , NUC029 系列 , NUC100 / 200 系列 , NUC120 / 122 / 123 / 220 USB 系列 ,NUC130 / 230 CAN 系列 , NUC131 CAN 系列 , NUC140 / 240 USB+CAN 系列 , M451 Base 系列 , M451M 系列 , M452 USB 系列 , M453 CAN 系列 , NUC442 / 472 系列 , NUC505 系列
应用:
功能:APROM , Config , Data Flash , Flash Memory Controller (FMC) , LDROM , In Circuit Programming (ICP) Tool , In System Programming (ISP) Tool

网友A:
IAP是指「在应用上程序设计」,是一个提供使用者切换在APROM或LDROM执行程序代码而不需重置的功能,用户可以设置IAP功能藉由重启芯片,并设置于CBS (CONFIG0[7:6])芯片启动选择位为2或0。当芯片启动带有IAP功能时,任何其他可执行区域页的代码可于任意时刻被映射至第一页(0x0000_0000~0x0000_01FF),用户可藉由ISPADR寄存器填入目标芯片重新映像地址来更改第一个可执行区域页地址,再执行向量页重新映像(Vector Page Re-map)指令。变更重新映像地址后,用户可藉由读取VECMAP(ISPSTA[20:9])来检查是否变更成功
图片给的真是生动形象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AP是指「在应用上程序设计」,是一个提供使用者切换在APROM或LDROM执行程序代码而不需重置的功能,用户可 ...

请问  IAP 是要用其他程序去改写吗?

我在 ISP-ICP Gang Programmer v7.15 中看不到?

是我没设好 config 吗?

另外 "GANG" 按钮是做什麼用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C:
我只听说过ISP,下载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只听说过ISP,下载用的吧

更新程序内部 代码用的,IAP是常用的,ISP用的少。

楼主:
当芯片启动带有IAP功能时,任何其他可执行区域页的代码可于任意时刻被映射至第一页(0x0000_0000~0x0000_01FF),用户可藉由ISPADR寄存器填入目标芯片重新映像地址来更改第一个可执行区域页地址,再执行向量页重新映像(Vector Page Re-map)指令

网友D:
ISP是指“在系统上编程”,目标芯片使用USB/UART/SPI/I²C/RS-485/CAN周边接口的LDROM引导代码去更新晶片内部APROM、数据闪存(DataFlash)和用户配置字(Config)

楼主:
当芯片启动带有IAP功能时,任何其他可执行区域页的代码可于任意时刻被映射至第一页(0x0000_0000~0x0000_01FF),用户可藉由ISPADR寄存器填入目标芯片重新映像地址来更改第一个可执行区域页地址,再执行向量页重新映像(Vector Page Re-map)指令。

网友E:
引用 楼主:
ISP是指“在系统上编程”,目标芯片使用USB/UART/SPI/I²C/RS-485/CAN周边接口的LDROM引导代码去更新晶片内 ...

谢谢楼主的讲解,知道了各个的功能

楼主:
用户可藉由ISPADR寄存器填入目标芯片重新映像地址来更改第一个可执行区域页地址,再执行向量页重新映像(Vector Page Re-map)指令

网友F:
可以实现APROM , Config , Data Flash , Flash Memory Controller (FMC) , LDROM , In Circuit Programming (ICP) Tool , In System Programming (ISP) Tool

楼主:
任何其他可执行区域页的代码可于任意时刻被映射至第一页(0x0000_0000~0x0000_01FF),用户可藉由ISPADR寄存器填入目标芯片重新映像地址来更改第一个可执行区域页地址,再执行向量页重新映像(Vector Page Re-map)指令。变更重新映像地址后,用户可藉由读取VECMAP(ISPSTA[20:9])来检查是否变更成功。

网友G(2019-07-04):
谢谢。网上众说纷纭,看到这个实际例子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