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Micro M0/M4芯片是否支持代码保护用户的程序代码吗?

楼主(2015-11-06):
NuMicro™ Cortex-M0/M4芯片是否支持代码保护用户的程序代码吗?如何解开LOCK位上的用户配置字?

楼主:
是的,它提供了LOCK位上的用户配置字,以保护用户的程序代码。这个锁定位被置位时,闪存上的所有数据将被读回为0xFFFFFFFF。只有做到“整个芯片擦除”操作为目标芯片解锁LOCK位。

产品:        M051 系列 , M0518 系列 , Mini51 系列 , Nano100 / 102 系列 , Nano110 / 112 LCD 系列 , Nano120 USB 系列 , Nano130 USB+LCD 系列 , NUC029 系列 , NUC100 / 200 系列 , NUC120 / 122 / 123 / 220 USB 系列 , NUC130 / 230 CAN 系列 , NUC131 CAN 系列 , NUC140 / 240 USB+CAN 系列 , M451 Base 系列 , M451M 系列 , M452 USB 系列 , M453 CAN 系列 , NUC442 / 472 系列 , NUC505 系列
应用:
功能:        Config , Flash Memory Controller (FMC) , Security Lock
关键词:        Code Protection

网友:
提供了LOCK位上的用户配置字,以保护用户的程序代码。这个锁定位被置位时,闪存上的所有数据将被读回为0xFFFFFFFF。只有做到“整个芯片擦除”操作为目标芯片解锁LOCK位。
莫非那个编程的开头的解锁,和写完寄存器后的,加锁,就是这个?

网友A:
我了解它是支持的

网友B:
提供了LOCK位上的用户配置字,以保护用户的程序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