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单片机引脚不够用怎么办?

楼主(2015-11-06):
RT,我还需要例如P1.0,P1.1-P1.7这样的引脚8个作为输出,可是我P0,P1,P2都用了,P3那又要作为中断用,肿么办呢?规定了要用51单片机

网友A:
什么系统,用到哪么多脚?

网友B:
可以用595串专并扩展呐

网友C:
单片机引脚不够用就扩展IO口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