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50.00元(功能说明)
【智能小车】+DFROBOT蓝牙4.0智能小车

楼主(2015-11-06):
DFROBOT蓝牙4.0智能小车

初步设想:DFROBOT板载了蓝牙4.0和Arduino,用DFROBOT作为主控板,实现用蓝牙4.0控制小车的运动,并实现小车的自主避障,后续添加其他功能。

元件准备:直接上图

DFROBOT板子的左边为蓝牙4.0(CC2540),右边为Arduino

小车底盘和超声波模块

L298N电机驱动模块和降压电源模块
L298N电机驱动模块只能驱动两个直流电机,那就先让小车的两个轮子作为主动轮,另外两个作为从动轮吧

T型头(公头),11.1V锂电池

用到的其他东西,洞洞板,排针,螺丝螺母螺柱,杜邦线,大电流开关,自恢复保险丝,LED,电阻

暂时先到这里,下次继续。

楼主:
小车硬件组装完毕

下面上图
主要元件组装:主控板,电源模块,电机驱动等

小车组装完毕的整车照片

上电看看:loveliness:

再来几张照片

上电

换个角度

接下来就让智能小车跑起来:P

网友A:
楼主,你这个最好是把前后两个轮子并联到一起,因为带减速器,做从动轮或许根本转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个最好是把前后两个轮子并联到一起,因为带减速器,做从动轮或许根本转不起来 ...

嗯,我感觉把前后的轮子并联有点麻烦,而且不太好看。
如果驱动不了的话,我就再加一个L298N,或者直接用其他电机驱动模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我感觉把前后的轮子并联有点麻烦,而且不太好看。
如果驱动不了的话,我就再加一个L298N,或者直接用 ...

不大好看?我没明白,我说的并联是电路上并联,轮子该装哪还装哪和好看有什么关系?四驱电机和轮子一致性难以满足要求啊,可以试下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大好看?我没明白,我说的并联是电路上并联,轮子该装哪还装哪和好看有什么关系?四驱电机和轮子一致性难 ...

嗯,谢谢你的建议。:)我以为你说的并联是加个类似履带的东西把前后轮并联起来,我先试一下实际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期待大作哇

谢谢:)

楼主(2015-12-27):
                   手机控制DFROBOT蓝牙4.0智能小车

小车跑起来啦

网友C:
楼主你的智能小车转向的机制是什么啊,怎么是定着一个轮子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智能小车转向的机制是什么啊,怎么是定着一个轮子转的

小车的转向是靠轮子的转动方向不同实现的。
视频里也有小车只转动一定角度的时候,轮子转动时间越长,小车转动的角度越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小车的转向是靠轮子的转动方向不同实现的。
视频里也有小车只转动一定角度的时候,轮子转动时间越长,小 ...

嗯嗯,小车转向时是四个轮子都转动还是只有后面两个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嗯,小车转向时是四个轮子都转动还是只有后面两个转动?

四个轮子都转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四个轮子都转动了

嗯嗯,感谢指导

楼主:
:)谈不上指导

楼主:
智能小车超声波漫游
智能小车无人控制,主动避障

网友D(2016-05-11):
请问用DRV8833驱动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用DRV8833驱动怎么样?

我没用过DRV8833,你去看看数据手册

网友E:
DFROBOT 是什么?

网友F(2020-03-02):
DFRobot是牌子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