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控制器/MCU] LPC4357无法从片内Flash启动

楼主(2015-11-06):
用IAR开发的,片内Flash调试时一切正常,但是去掉JLINK后重新上电就是无法从片内Flash启动。哪位高手帮忙解答下!

网友A(2015-12-29):
用的是keil的官方开发板么,如果是的话,请注意有一个dbg_en的短路帽,把这个短路帽摘下去就行了!

网友A:
即使不是这个开发板,依照你的描述,应该也是此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