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Kinetis E系列和Kinetis EA系列关系的问题

楼主(2015-11-07):
EA系列的片子在E系列中是否有对应的完全兼容的型号?EA系列只是质量认证与E系列不同吗?

网友A:
那不是,KEA的外设和KE还是有区别的,
KEA的温度范围更宽,有PWT模块,倍频系数也有差别,
所以你在用KEA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下的。
另外,我们论坛有KEA的相关驱动,你可以参考:https://bbs.21ic.com/icview-83314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