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产生一个10G频率,输出电流为50mA的方波脉冲?

楼主(2015-11-07):
最近在做激光器调制,项目需要一个10G的信号叠加到激光器驱动上,需要10GHZ的电流驱动脉冲驱动激光器发光,大家能否推荐几款芯片,外围不要太复杂,直接产生10G左右的方波脉冲(驱动电流为50mA左右)。

网友A:
我进来也是求这个答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进来也是求这个答案的

10G的目前可能还是有难度的,好的公司都实现技术封锁了,看了一些相关技术资料用ADF4106可以做到2个G,这款锁相环6G的最大频率范围不知道可不可以实现6G的频率输出,不管怎样,希望能够尽量地把频率做高。

网友B:
这个在国外,50年前技术。
图书馆有纳秒脉冲测量,纳秒脉冲技术等英文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在国外,50年前技术。
图书馆有纳秒脉冲测量,纳秒脉冲技术等英文书,

谢谢,我再去我们学校的图书馆找找相关的英文资料。找了一下资料,都是一些纯理论的东西,很少会给出实际电路跟器件的型号的。

网友C:
我也是来学习的

楼主:
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挑了几款10G的锁相环,但是本人没有做过锁相环类似的电路,对锁相环一知半解,锁相环跟我们接的一边给FPGA用的50MHz晶振有什么区别,它输出的脉冲信号能否在后级直接接运放驱动电路,然后将电流信号叠加到激光器驱动,实现对激光器的调控。还请各位多多指教。PS(个人对它的理解):就是对一个输入时钟进行倍频或者分频,例如FPGA中的锁相环就是对50MHz的主频信号进行倍频(当然,用计数器也可以进行分频),但是我认为与FPGA不同的是,锁相环芯片应该是驱动能力非常小的,只能提供电压时钟,而不能用作电流驱动,那么利用该电压信号转换成电流输出型的脉冲源,是否可以用作激光器调制。如果可以,应该在后级如何用运放接电路。

楼主:
   上两个电路图,一个是在电子发烧友找的**中的图,已经出来2G的脉冲了,还有一个是datasheet的参考电路,他们的框架都是一样的,我准备按照datasheet先做一个5.8G的脉冲源,大家看看方案可不可行。

网友D:
几个大神级的背后的意思原理图是一回事,布板造成的分布参数对10G影响太大了,非在微波或RF多年的功力能搞得定的。还是多看看IC 大厂的应用指南,往看DATASHEET不够。

网友E:
这么高的频率要么用LC震荡电路搭接,频率不太稳定,要么用雷达芯片,价格比较高

多小的LC参数啊。

网友F:
汗············

我估计在这很难求导答案啊,10G信号啊,我感觉见过这么高频信号的就没几位吧

估计要用微波功率管做放大

网友G:
驱动电流为50mA左右
那么高速的管子你都难找,别说电路了

网友H:
10G还是方波,不是对射频十分了解的话还是交给更专业的去做吧。就算是正弦波几个G布板已经很困难了,方波在一般的板材上很容易就衰减和色散掉。

网友I:
频率太高

网友J: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B:
这个在国外,50年前技术。
图书馆有纳秒脉冲测量,纳秒脉冲技术等英文书,

又来了,国外50年前有。纳米一般皀1纳米及以上,再小一点就是亚纳米,然后是皮米,飞米

纳米脉冲顶多也就最多500M吧,而50年前的纳米脉冲,可能仅仅是上升率或宽度,而非重复周期,法宝是雪崩管

好了,给楼主提个问,10G方波,50mA,设激光管电压2V,你能将结电容能控制到0.5PF以下不?:lol

C=电流*上升沿/电压

网友L:
找个射频芯片,出来就10G,不过方波是没有的, 电流不好说。

网友M:
10G 不算很高, 有个朋友做测速雷达。

如果真需要,可以帮你联系一下。

网友N:
FPGA的SERDES啊,还可以对波形编程,搞不懂你这是要干什么

网友O:
我知道 砷化镓 做的微波管可以做很高频率。不知道你这里适用与否。。

网友B:
引用 网友O:
我知道 砷化镓 做的微波管可以做很高频率。不知道你这里适用与否。。

现在用InP,射频PA做到280G,100mW!够空布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K:
又来了,国外50年前有。纳米一般皀1纳米及以上,再小一点就是亚纳米,然后是皮米,飞米

纳米脉冲顶多也 ...

法宝是利用延时线的特性!

网友P:
还是直接去微波论坛问吧,在这问这真有点蛋疼。

网友Q:
光问题就很牛了,能解决问题就更牛咯。。。

网友:
10G的,vco芯片就可以实现,hittite公司的10G范围的芯片很多!

网友R:
FPGA的高速IO已经10Gsps以上了,驱动不够,就加个driver好了。
跟PLL有啥关系,都弄啥呢。

网友S:
楼主不是说做频综,是说laser driver IC,
看下 max3910 + max3930 能行不

网友T:
玩激光多普勒测速一样被这样问题难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10G 不算很高, 有个朋友做测速雷达。

如果真需要,可以帮你联系一下。

有没有芯片或者晶体管子可以推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