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谁知道M051系列的AD输入阻抗那?

楼主(2015-11-07):
如题谁知道M051系列的AD输入阻抗那?

网友A:
在用户手册里面应该会提到的吧,尤其是讲adc的部分

网友B:
楼主现在知道adc的阻抗是什么了吗

网友C:
在设计时候一般考虑到阻抗匹配可以用电压跟随器。

网友D:
楼主用电压跟随器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C:
如果担心,用一个电压跟随芯片啊,就像那个运放构成的那样,有专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