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我嘛】关于ccs新建工程的疑惑

楼主:
ccs, TI, CCS5, se, rc
各位大家好,ccs5里面有bulid-include option和linker-file search path,这两个都是添加路径的。但是分别添加的是什么文件呢?还有就是我用28335,这个runtime supportlibrary如果不选择automatic而是选择rts2800ml.lib的话,编译会报错的。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麻烦各位了

网友A(2015-11-09):
include option 顾名思义,就是包含的头文件的路径
search path    同理,是lib文件的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clude option 顾名思义,就是包含的头文件的路径
search path    同理,是lib文件的路径 ...

貌似ccs只需要添加.h和.lib文件的路径就行了,.c文件复制到工程文件下就可以了,并不需要手动添加。不像stm32,.h.c文件都要手动添加。是吧?

网友B:
search path是查找路径吧

网友:
Build option中的compiler和linker也可以添加头文件和库文件

网友C:
这个问题的我看的还不是很明白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