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18位RGB液晶屏

楼主(2015-11-07):
imx6q,接18位的RGB屏显示异常
uboot启动参数,关于video部分设置成:video=mxcfb0:dev=lcd,HX1-HVGA,if=RGB666,bpp=32

各位高手,给提点意见,谢谢!!

液晶屏的分辨率是320*480

网友A:
怎么都显示花的了,什么原因造成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都显示花的了,什么原因造成的啊?

还没有找到原因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屏的参数有设置OK吗?建议你参考屏的datasheet来设置,特别是clock一定要设置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屏的参数有设置OK吗?建议你参考屏的datasheet来设置,特别是clock一定要设置OK。 ...

现在设成480*320,可以显示一部分,但是320*480就完全不显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屏的参数有设置OK吗?建议你参考屏的datasheet来设置,特别是clock一定要设置OK。 ...

如果增加显示kernel **,要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设成480*320,可以显示一部分,但是320*480就完全不显示了

楼主你好,低分辨率的屏你可以参考https://bbs.21ic.com/icview-1129458-1-1.html来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低分辨率的屏你可以参考https://bbs.21ic.com/icview-1129458-1-1.html来操作。 ...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增加显示kernel **,要怎么设置?谢谢

楼主你好,你可以修改linux driver中的**.c文件,替换掉内核启动时显示的企鹅。如果你这里使用的是linux BSP的话,在路径/linux-3.0.35/drivers/video/**/**.c。注意分辨率,要和显示企鹅的大小一样就OK。

网友C:
楼主最后是怎么把问题解决的啊

网友D:
驱动没搞好,得修改内的的lcdif.c那个文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最后是怎么把问题解决的啊

修改mxc_lcdif.c
       {
        /* 320x480 @ 60 Hz , pixel clk @ 9.7MHz */
        "HX1-HVGA", 60, 320, 480, 103092, 6, 2, 6, 2, 2, 2,
        FB_SYNC_CLK_LAT_FALL,
        FB_VMODE_NONINTERLACED,
        0,},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修改mxc_lcdif.c
       {
        /* 320x480 @ 60 Hz , pixel clk @ 9.7MHz */

恭喜楼主问题解决哈,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