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在写PIT时发现的一个问题

楼主:
我在写PIT的时候,发现了一问题。
中断服务函数如下:
void pit0_isr()
{
  GPIOC_PTOR |= GPIO_PDOR_PDO(GPIO_PIN(18));
  PIT_T标志寄存器0 |= PIT_T标志寄存器_TIF_MASK;
}
发现LED灯不闪烁,我认为这样书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就是不闪烁,不过改下如下就可以了:
void pit0_isr()
{
  GPIOC_PTOR |= GPIO_PDOR_PDO(GPIO_PIN(18));
  PIT_T标志寄存器0 |= PIT_T标志寄存器_TIF_MASK;
  asm("nop");
}
这是怎么回事?难怪是清标志位的速度太快了?我主频100M

网友A(2015-11-09):
楼主是否尝试过先请标志位再操作IO口呢?另外能够看一下你芯片正面刻的硅版本号,根据版本号查一下对应勘误表里是否有提到该模块问题。

网友B:
楼主你用的什么芯片型号?
下次问问题的时候,请给出具体的芯片型号,还有一般是进入中断后,先清除标志,然后再做事。

楼主:
使用的芯片版本号是MK60DN512VLL10 4N22D。确实如版本所言,先清标志位后是正确的。我PIT是参考山外论坛的中断来写的,看来是不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用的什么芯片型号?
下次问问题的时候,请给出具体的芯片型号,还有一般是进入中断后,先清除标志, ...

使用的芯片版本号是MK60DN512VLL10 4N22D。确实如版本所言,先清标志位后是正确的。我PIT是参考山外论坛的中断来写的,看来是不正确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使用的芯片版本号是MK60DN512VLL10 4N22D。确实如版本所言,先清标志位后是正确的。我PIT是参考山外论坛 ...

不客气,问题解决了就好。
后续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交流,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及时结贴哦。

网友C:
可能是你进中断太快,后面加了个小延时就有效果了,
太快了眼睛反应不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