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新人,想把一个正负1V的电压运放输出0-2V的电压,用什么芯片或这电路。

楼主(2015-11-07):
想把一个正负1V的电压运放输出0-2V的电压,用什么芯片或这电路。请提供一下电路图,OP07或者AD620.谢谢

楼主:
直接回复或者发我邮箱bjyibiao@126.com

网友A:
有这么好的事情么。。还直接到邮箱!自己用运放搭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
双电源运放,加个电平在差分正端抬下就可以了

网友B:
2.5v可以用TL431产生,如果频率低,可以用OP07。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5v可以用TL431产生,如果频率低,可以用OP07。

回楼上,我最近也想做一个 +-电压进,0+V电压出的东西。
只想到用运放做差分,但得正负电源啊
看你这个图是单电源?

如何保护 运放+级的电压正好是输入+1.0V,(我对不同电压的并联输出结果不是很懂)

网友B:
这个电路,单电源运放可以的,比如LMV358。
如果单电源供电,就不能用OP07了,OP07要双电源供电。
如果用AD620,也要设法提供低阻抗的1v电压供ref脚。

楼主(2016-09-10):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单电源运放可以的,比如LMV358。
如果单电源供电,就不能用OP07了,OP07要双电源供电。
如果用AD ...

谢谢,已打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单电源运放可以的,比如LMV358。
如果单电源供电,就不能用OP07了,OP07要双电源供电。
如果用AD ...

方便加一下QQ吗,以后技术交流。qq2243092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