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请各位请教下一个奇怪的12864问题

楼主(2015-11-07):
之前用12864显示ADC测量的电压,一直没什么问题,然后就稍微改了下程序,就出现乱码问题,即使重下还是这样。然后就从msp430自带的标准程序(从没改过,试过好多次)下载进去还是有问题,再换了块好的12864还是乱码,但是不使用12864其他的程序能运行的。
   请各位帮忙分析下,大致是哪里出了问题,msp430,还是12864还是程序或者下载器啥的出了问题

网友A:
硬件接线有问题了吧,比如线断了什么的

下载器应该不会有问题,可以试下最简单的程序,比如LED闪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接线有问题了吧,比如线断了什么的

下载器应该不会有问题,可以试下最简单的程序,比如LED闪烁 ...

我试过LED闪烁,没问题的,还是说是12864的接口有问题?

网友B:
用“之前用12864显示ADC测量的电压,一直没什么问题”的程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之前用12864显示ADC测量的电压,一直没什么问题”的程序试试

现在用另外一块好的430,下载我的程序,但用我的12864,显示正常,也能测量电压的值。。
   而用我的430代替,12864就显示乱码。  我觉得应该是单片机的问题。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P60(ADC和LED的端口)一直都是微亮,无论程序有没有用这端口。 很有可能就是ADC中的P60口有问题。你怎么看??C:\Users\yi\Desktop\E_WB%5BLS58WZVBL{PS6LG(MN.jpg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之前用12864显示ADC测量的电压,一直没什么问题”的程序试试

我试过运行其他程序,显示很正常,唯一不正常的就是P60口,也就是LED灯一直微亮的,感觉对P60口的设置根本也反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过LED闪烁,没问题的,还是说是12864的接口有问题?

程序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试过运行其他程序,显示很正常,唯一不正常的就是P60口,也就是LED灯一直微亮的,感觉对P60口的设置根 ...

这种现象最有可能的就是程序问题了。估计是程序中不知道什么地方操作了P60这个管脚。仔细DEBUG吧! 可以搜索下程序,看下都有在什么地方使用的P60这个IO口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用另外一块好的430,下载我的程序,但用我的12864,显示正常,也能测量电压的值。。
   而用我的430 ...

看下这个IO口初始化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现象最有可能的就是程序问题了。估计是程序中不知道什么地方操作了P60这个管脚。仔细DEBUG吧! 可以 ...

恩,一般是这样的。但是我用好几个标准的程序(以前用的都没这问题,也没改过)都试过,现在即使是最为简单的LED实验还是有这样的问题,假如对P60口操作有,我绝对知道的,以前都是没问题的、换个430就好。我个人觉得还是430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一般是这样的。但是我用好几个标准的程序(以前用的都没这问题,也没改过)都试过,现在即使是最为简 ...

那就是这个片子的这个IO口损坏了。  单片机出现个别管脚损坏的可能性是会有的,尤其是调试过程中造成损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这个片子的这个IO口损坏了。  单片机出现个别管脚损坏的可能性是会有的,尤其是调试过程中造成损坏 ...

恩。我觉得也是这样。谢了!:hug: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这个IO口初始化是否正确

这些我看过,初始化没问题,应该是端口坏了,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