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问题

楼主(2015-11-07):
请专业人士解答:从图片上能看出继电器哪些参数,请一一说明,感谢,急!

网友A:
工作电压是12V(标准)。当用VAC125当作负载工作电源,触点最大负载(阻性)电流是12A,余类同,非阻性负载,要降额。

楼主:
非阻性负载,要降额,这句什么意思?

网友B:
这个最上面的是该继电器的型号,第二行是该继电器的工作电压12v  下面的几行表示该继电器触点在不同电压等级下所带最大阻性负载的电流值

网友C:
直接根据厂家型号下载规格书

网友D:
外壳上只有线包工作电压和触点参数,其它的要看手册。

网友E:
同意6楼意见,其余看data,外壳只有线圈工作电压和负载电压和电流值。
如要tyco继电器 可询 Q 278422596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阻性负载,要降额,这句什么意思?

非阻性负载在关断时会有拉胡的风险,会烧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