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讨论一下,一个单片机一个串口,但有的控制板做了2...

楼主(2015-11-07):
大家讨论一下,一个单片机一个串口,就是普通的51系列单片机,本身就一个串口,但电路上做成了2个通讯口,互为热备用,就是当一个串口收到数据,就以这个串口工作,当另外一个收到数据,就以另外一个串口工作(看了电路板,实际就一个串口单片机,硬件做了2个通讯口,仅用了2个SP485芯片)。工业现场常用的热备冗余设计,这样的通讯,是怎么实现的呢?
左侧是2个485网线,A网 B网。

网友A:
单稳态触发吧 谁的电平先到谁有效

网友B:
实现的方法很多,可以用数据选择器、模拟开关等,如果两路485绝对不会同时工作,还可以用双输入与门等,具体视功能要求来设计。

网友C:
还有一种是软件串口,直接操作 IO 口实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种是软件串口,直接操作 IO 口实现。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稳态触发吧 谁的电平先到谁有效

有具体的实现原理图吗?

网友E:
应该是一个只管收,一个只管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