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R445基准电压源不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11-07):
要么是假货,要么实际电路与图纸不符。

后者可能性最大。

网友B:
这么简单的东西,电路不至于抄错,我看跟器件或Layout关系还大些。5M,很多贴片电容的自谐频率也是几M,很接近,退耦不良,或是地线不合理,就可能振起来了。或者说,电容离端口比较远,线又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