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近期在做光伏逆变,有些问题搞不懂,想请教一下大家

楼主(2015-11-07):
系统电路主要包括两部分,前级DC-DC boost,要实现mppt和升压功能,后级DC-AC全桥逆变.在前级电路中要做最大功率跟踪,那它的输出电压怎么能达到我想要的值,还是说要在加一个稳压电路????

网友A:
画一画DC-DC boost电路,是不是有2个MOSFET或IGBT?  改变驱动PWM的脉宽就可以改变输出电压

网友B:
是的!根据输出电压,来改变你的驱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画一画DC-DC boost电路,是不是有2个MOSFET或IGBT?  改变驱动PWM的脉宽就可以改变输出电压 ...

选定频率  然后通过占空比改变幅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