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帮忙讲解一段代码,新人求助

楼主(2015-11-07):
新人发帖,请问下第三行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开启按键端口PB的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开启按键端口PA的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这里是不是同时设置了PA0和PB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端口配置为上拉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端口

楼主:
这个是开发板的例程,程序会不会响影响稳定性

网友A:
最后一句只初始化了GPIOA,所以只初始化了PA0

网友B: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端口

楼主:
那第二句是多余的吗?如果要PB口有效是不是再加一句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还是要另写一个函数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第二句是多余的吗?如果要PB口有效是不是再加一句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还是要另写一 ...

PB口没用的话就是多余的,如果两端口配置一样的话,那么后面直接加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就行了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