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ini51片子能不能实现pwm触发adc?

楼主(2015-11-07):
看了芯片手册上介绍可以通过pwm来触发adc,看了手册设置相关寄存器后,运行程序pwm没有触发adc,是不是必须pwm输出引脚连线到adc外部触发引脚才能够实现触发?请高手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手册上怎么写的,楼主你自己的程序怎么写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上怎么写的,楼主你自己的程序怎么写的啊

最新英文版的pdf上只写了pwm可以触发adc,也没有明说和外部引脚触发的区别,我就是按照需要设置哪些寄存器进行相应的设置,但是运行下来没有触发adc,设了断点没有停止。

网友B:
PWM用什么方式触发adc的呢,这个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