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请教,FPGA中提示 has multiple drivers due to the non-tri-state driver

楼主(2015-11-08):
我在FPGA中自定义了一个FIFO,一个RAM,两者都与DSP的总线XD(16位)相连,错误提示如下:
Error: The pin "XD[0]" has multiple drivers due to the non-tri-state driver "dataram:ram_hinbc2|altsyncram:altsyncram_component|altsyncram_lra1:auto_generated|q_a[13]"
一直到XD[15],都有同样的提示。
FIFO与RAM的片选地址并不相同,请问该如何处理,谢谢。
如下:
newfifo fifo2_armtodsp(//FIFO COMPONET
        .aclr(FIFO2CLR),
        .data(DATA),
        .rdclk(XCLK_DSPOUT),
        .rdreq(FIFO2RD),
        .wrclk(FIFO_CLK),
        .wrreq(FIFO2WR),
        .q(XD),
        .rdusedw(FIFO2RDDW),
        .wrusedw(FIFO2WRDW)
        );
以上是FIFO的定义。
dataram ram_hinab1(
        .address(add_hin),
        .clken (cs_hinab1),
        .clock(XCLK_DSPOUT),
        .data(RD_CNT_HINAB1),
        .wren(wr_hin),
        .q(XD)
        );
以上是RAM的定义。
两个模块都有.q(XD)。

楼主:
XD数据总线定义成inout,有人说inout端口不能声明为reg型,事实上,我把XD在always语句中赋值时定义成reg型,编译并没有出错。
我想用这个办法来解决XD多驱动的问题。

网友A:
既然是inout为啥要reg 我虽然fpga没入门 但是我记得inout要定义成wire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