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晶振已经起振呢?

楼主(2015-11-08):
我配置了外部8M晶振,9倍频做系统时钟,系统稳定后在keil里面查看寄存器的值 RCC_CR=0x03034300;RCC_CFGR=0x001D050A.对照手册看了一遍没有发现错误,可是8M晶振两端测不到波形,那芯片是否在使用HSE时钟,怎么判断呢

网友A:
我觉得测量不到波形可能是示波器的探头衰减的问题,我也最近碰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B:
我师傅教我,量起振电容两端的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C:
tm32 8m晶体振动的幅度很小的哦  你要仔细观察啊   不如51那么大的 大概只有200mv

网友D:
只要程序可以允许,那就是晶振起振了。

网友E:
应该可以通过示波器看到的,以前测试过。

网友F:
量一下晶振管脚对地有没有电压判断是否工作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应该可以通过示波器看到的,以前测试过。

我以前也发生过这个问题,怎么也量不到

网友F:
引用 网友C:
tm32 8m晶体振动的幅度很小的哦  你要仔细观察啊   不如51那么大的 大概只有200mv ...

200mv的震动?改天我试试去,以前一直没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F:
200mv的震动?改天我试试去,以前一直没注意这个问题

是有波形的,只是震荡中心是2V,波动在1.2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