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关于MCG的状态切换疑问

楼主(2015-11-08):
MK60DN512VLL10的MCG模块有9种状态,其切换为一状态机为参考。一般来说我们从FEI->FBE->PBE->PEE来进行切换,但是其实我们可以直接FEI->PBE来进行切换的吧,在以FLL为MCGOUTCLK时,可以把PLL配置好并旁路,之后再进行从FLL到PLL的切换就可以了。
请问上述方式是否有不妥?

网友A:
这个方案我还真是看不出什么问题来

网友B:
楼主你好,关于时钟系统的切换,请严格按照这个图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关于时钟系统的切换,请严格按照这个图来:

如果按我所说的方式难道不可以了?那请问为什么不可以呢?我并不觉得我那种方式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按我所说的方式难道不可以了?那请问为什么不可以呢?我并不觉得我那种方式有问题。 ...

当然可以,可以的前提是,你把FEI-FBE-PBE-PEE封装成一个函数,看上去是一步到位,实际上还是走了一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按我所说的方式难道不可以了?那请问为什么不可以呢?我并不觉得我那种方式有问题。 ...

你时钟转换的过程,必须要经过流程图的路线,不能直接跳过去,而是一步一步转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