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走线过电流问题

楼主(2015-11-08):
(无正文)

网友A:
网上有这方面的数据,最“权威”的莫过于美国军方标准,不过仅供参考,切勿生搬硬套。
实际应用中,以自已能接受的最大压降和额定温升来决定。若按美国军方标准,20度温升1mm通过,那线走0.2米,电压就能跌0.2伏。

网友B:
这个好难

网友C:
40mil 35um铜厚  过1A的电流没太大问题。出现的压降什么的  一般都在接受范围

网友D:
电流问题跟板材、走线类型、是否有参考层都有关系,
以外层走线/FR4为例:0.3mm约1.4A,0.5mm约2.1A,
0.7mm约2.9A,1mm约3.2A,内层走线除以2.5倍来
计算,另外走线越长压降越大,应当适当考虑,走线
是否有参考层也影响载流能力。
专业画板300年,有一定的理论依据和布线经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