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材料选用确认规格书!很重要 急用

楼主(2015-11-08):
各专业人士:
   上午好!
现手上有一款产品有继电器,因某种原因,必须更换这家另选他家。(现有继电器规格书见附件“现有继电器规格书”)
现有两家给了我继电器规格书(附件A供应商规格书、B供应商规格书)
我不知道确认对比什么参数,又担心选错了,
故请专业人士花10分钟确认:以现有继电器规格书为标准来对比A、B两供应商的规格书

请告知下结果:是两家都可以使用,还是只有哪家,不能使用的那家哪个参数不符合?

以上,可能会麻烦点,感谢,感谢,非常感谢!

现有继电器规格书1 (NXPowerLite).zip

现有供应商

A供应商

B供应商

楼主:
拜托大家了,帮忙回复下(继电器材料选用确认规格书!很重要 急用)帖子,感谢!

楼主:
帮忙回复下啊

网友A:
看来买不到宏发的继电器的,还有不少啊

网友A:
其实选择继电器最重要的是口碑,就是别人用的怎么样?像TYCO的继电器,一般来说,问题不是太大的可以直接用,其他家的需要自己做试验,验证一下

楼主:
只看口碑,继电器参数不重要吗?

楼主:
请问6楼说的对吗?

网友B:
不知道你们需要注意哪些参数?触点上的电压是多少?

另外继电器最主要的是可靠性,寿命。

楼主:
附件有现有继电器规格要求,以此为准!

网友C:
关于继电器替代选型,我认为重点需要看如下几个参数:
1、封装尺寸大小,一定要大小一致,否则怎么替代;
2、触点负载,一定要有余量,建议选择的负载是实际使用负载的值3倍;
3、直流额定电压,这个必须保证一致的。
4、线圈电阻和额定功率,这2点与驱动能力有关,必须注意,否则都可能出现无法有效驱动!
5、触点材料,不同的触点材料影响寿命!继电器接触打火现象严重的话,差的接触材料很容易氧化!
6、认证选择,一般来说都要UL,VDE!
7、寿命次数。

以上几个参数请务必保证满足。不同的品牌,尽管参数一致,但是实际使用的效果确真有差别,一线品牌和二线品牌差别真的不是一点点。
   国产的建议就使用宏发的,台湾的松川的,国外的可以选择泰科,欧姆龙的……二线的就不说了……

网友D:
11楼基本说清楚了继电器的规格 你要选用泰科的继电器的话可以联系我
Q 2784225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