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关于485通信波形问题请教

楼主(2015-11-08):
在做485通信测试时发现,接入的节点数越多,A,B两线的共模电压越高,到最后就没有负电平了。从图片上看上去,波形仍然存在,但共模电压貌似随着节点数的变多在慢慢抬高,直到最后无法接收到数据。图中是接了32个节点和64个节点两张图

网友A:
此时要将各485结点的参考地互联起来,如果其中某个、某些结点的参考地电平过高,直接互联会导致很大电流的话需要单独处理。

网友B:
要将各485结点的参考地互联起来

网友C:
楼主测得这个是A-B的电压吧?
单纯的A对地或是B对地没有这么大的(图一)负电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测得这个是A-B的电压吧?
单纯的A对地或是B对地没有这么大的(图一)负电平吧?
...

是的,这是A-B的波形

网友C:
单独的A对地或B对地不会超芯片的耐压范围了吧,这一块确实很复杂,我测得在空闲时A 与B的电位相等,应该是A 电源电压 B是地才对吧

楼主(2017-01-18):
经过最终的测试得出结论,是上下拉电阻的问题,上拉下电阻应当随结点数量变化,保持固定总线上的阻值

网友D(2017-03-11):
上下拉要么只有主机上下拉470R,要么每个根据整个网络的节点大小,计算好每个上下拉的值,比如32个节点的网络,上下拉电阻可以选择4.7K.

网友E(2017-08-24):
485参考地连接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