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和放大器的区别

楼主(2015-11-08):
三极管,包括晶体三极管和场效应三极管,是组成放大电路的基本器件,它的物理构造,决定了用它和其他器件可以组成放大电路;
放大器,或称运算放大器,是具有放大功能的电路(或说电路模块吧),之所以叫它“放大器”,是因为使用它,只需很少代价(加几个电阻)就能构成特定倍数的放大器

放大器,是对三极管等器件的封装,是构建大型电子系统的一层“功能抽象”。
可能说大了!!!构建大型系统(电子、软件、机械、建筑......),需要水平分层抽象,纵向模块化

个人一点感悟,如有错误,请指正。

网友A:
放大器是电路,三极管是器件,

网友B:
三极管组成放大电路

网友C:
说的有点云里雾里的

网友D:
放大器是将三极管进行集成的,是一个模块。三极管是一个器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放大器是将三极管进行集成的,是一个模块。三极管是一个器件。

放大器也可以是器件!

网友F:
放大器是模块器件,三极管是分立器件

网友G:
三极管,包括晶体三极管和场效应三极管,组成放大电路的基本器件-------------------即单级放大器

放大器,或称运算放大器,是具有放大功能的电路-------------------即多级放大器

单级放大器,即一个人。

多级放大器,即多个人。

你说一个人的力量大还是多个人的综合力量大?(放大器最大放大倍数)

你说一个人的技术水平高还是多个人的综合技术水平高?(放大器综合性能)

网友H:
在原理上,放大器可分的器件,三极管是原子器件,不可再分,再分就不是电子器件了。也就是用线连结的糸统器件,三极管不是。

网友I:
不要套用软件概念: “放大器,是对三极管等器件的封装,是构建大型电子系统的一层“功能抽象”。对理解硬件电路无帮助,反而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