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OS管的GS之间的外置泄放电阻取值计算方法

楼主(2015-11-08):
R39为泄放电阻。目前,手册只给出这些电量的信息。

网友A:
这些电荷通常不是靠“外置泄放电阻”放掉的。

maychang老先生说的很正确,这些电荷的确一般都是有源器件泄放,单靠电阻泄放会滋生一些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电荷通常不是靠“外置泄放电阻”放掉的。

那做逆变电源的时候,为何开关MOS管要加这个,网上有很多电路都加了这个。但就是不知道怎样确定这个电阻的阻值。

网友A:
既然你搜到“网上有很多电路都加了这个”,看看这些电路用多大电阻就行了。

网友B:
楼主可以参考下下面的**,上次看过了,MSO驱动设计里面写的最解渴的**了
.hwthinktank.com/articlexq.aspx?id=375&bid=21&tid=-1

网友B:
链接好像不能用  百度搜鼎阳硬件智库 ---原创**----Mos管驱动电路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你搜到“网上有很多电路都加了这个”,看看这些电路用多大电阻就行了。 ...

参差不齐:'(

网友C:
开关电源?你说的是rcd么?

网友D:
假设工作在开关状态,大体的计算思路如下:
1. 驱动信号源内阻与 R39 的分压电压应大于MOS管 (GS) 的开启电压,小于击穿电压。
2. 截止到导通的过程,此时 Cgs  与 R39 并联,再与驱动信号源内阻串联。驱动信号源对 Cgs 充电,充电时间应小于要求的信号上升时间。
3. 导通到截止的过程,此时 Cgs  与 R39 以及驱动信号源内阻并联。Cgs 通过 R39 与驱动信号源内阻的并联电阻放电,放电时间应小于要求的信号下降时间。

网友E:
那个电阻 应该在100K以上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做逆变电源的时候,为何开关MOS管要加这个,网上有很多电路都加了这个。但就是不知道怎样确定这个电阻 ...

1)miller effect

2)ESD

目前我感觉就这两个

楼主:
那有可能是原作根据米勒效应搞出来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参考下下面的**,上次看过了,MSO驱动设计里面写的最解渴的**了
.hwthinktank.com/articlexq.a ...

贴错链接了。

网友G:
我认为R39有以下几点作用:
1、配置MOS管驱动端的初始状态,MOS是靠电压驱动的,因此要给一个初始电平。
2、加速MOS管的关断时间。R39起到泄放电阻的作用,可以加速MOS管关断。
3、楼上说的弥勒效应,应该是指Cdg(漏极和栅极间的电容),在栅极电压达到一个值V1时,漏源导通,栅极电压开始高于漏极电压,这个时候栅极上的电压需要给栅极和漏极间的电容Cdg充电,需要维持t1时间。这个t1时间产生的过程可以成为弥勒效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有可能是原作根据米勒效应搞出来的。。。

你首帖 GATE CHARGE SPECIFICATIONS 第二行,Gate Change at 10V ,典型值是35nC,测试条件是gate从0V变化为10V。
最粗略地估算,假定你的GS之间电阻为10k欧,那么平均电流1mA,要充电35nC需要35us。注意这是MOS管从关断变为开通所需要的时间,也就是电流脉冲的上升沿。
首帖你并没有说明该电路工作频率。若是用MOS管作为电源开关,这么长的时间是可以接受的。
但3楼你说是逆变电源,那么35us的上升沿绝对不能接受。逆变工作,一个开关周期是多少?怎么能够允许35us上升沿?

网友H:
这个对地电阻,在我看来,是防止 静态 或者驱动电路出现故障的时候,mosfet自行导通, 确切的讲,应该是个偏置电阻吧。 高速开关场合还是得靠有源器件关断。

正解

网友G:
另外:手册上是不会直接给出Cgs、Cds、Cgd的,这些值你必须根据其他的参数来换算。一般给出的有:Ciss、Cos、Crss。
Cgd=Crss;
Cgs=Ciss-Crss;
Cds=Coss-Crss;
Crss的值越小越好,说明同使用条件下MOS管的开关损耗越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链接好像不能用  百度搜鼎阳硬件智库 ---原创**----Mos管驱动电路设计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首帖 GATE CHARGE SPECIFICATIONS 第二行,Gate Change at 10V ,典型值是35nC,测试条件是gate从0V变 ...

那,首贴的数据是IRF540N的。。。如果要做逆变的输出级要更换MOS管么?打算用SPWM驱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首贴的数据是IRF540N的。。。如果要做逆变的输出级要更换MOS管么?打算用SPWM驱动 ...

管子型号,也许需要换,也许不需要。
无论哪种开关电源(逆变是开关电源的一种),管子的选择要看需要承受多大电压、需要通过多大电流……哪能“如果要做逆变的输出级要更换MOS管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子型号,也许需要换,也许不需要。
无论哪种开关电源(逆变是开关电源的一种),管子的选择要看需要承受 ...

那你之前不是说上升沿35us,逆变是不能承受的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有没有简单的方法,能够使GS之间的米勒电容迅速充电。在下降沿的时候迅速放电,而不用外置泄放电阻。。。

网友I:
引用 楼主:
参差不齐

参差不齐,这就对了
它,不是电路工作状态下的参数电阻,或说,它在很大范围取值并不决定工作状况。
它,值的设计地位很次要,甚至即便去掉不用,也沒有觉察。
它,"值"严格设计已无必要,经验选取即可,可有数k~数百k之宽。
它,虽然逆变状态并不被依赖,但可靠性考虑却必不可少。
它,选值主要依据是驱动电流(或栅极电容或管功率)大小,参考同类。
它,就类BJT电路中的Rb-e,没人会严密考究计算。
楼主不必纠结,该粗当粗。若有给出精密算式,你也不必拘谨——因为真要认起真来,那些因素都很偏的。

当然,该考虑还是要考虑的:那就是〈标准的MOS驱动〉包含了低阻快速放电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你之前不是说上升沿35us,逆变是不能承受的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有没有简单的方法,能够使GS之间的米勒 ...

16楼说过:“高速开关场合还是得靠有源器件关断。”
这就是你所要的“简单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参差不齐,这就对了
它,不是电路工作状态下的参数电阻,或说,它在很大范围取值并不决定工作状况。
它, ...

那这个电阻可以不要吗?

网友I:
“它,虽然逆变状态并不被依赖,但可靠性考虑却必不可少。”
这句话你没看懂?

k5,没看出它有“保護了驅動回路”的原理
“電阻最小值,以不影響驅動強度為原則”这个确实

网友I:
断电后的驱动回路对“电荷泄放”应视为〈开路〉!故此也为〈必须〉要它,而不是“甚至”要。

还是没有“保護了驅動回路”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楼说过:“高速开关场合还是得靠有源器件关断。”
这就是你所要的“简单方法”。 ...

谢谢版主,:lol,看了一下有源器件,原来BJT、JEFT、MOS这类就是有源器件。看来俺还是要好好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