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IRDA 红外的应用 接收不到数据?

楼主(2015-11-08):
在用STM32F103R8T6做红外接收,红外接收管型号是1838,接收管输出引脚接的是UART2的RXD(PA.3)

初始化部分:
uint8_t usart2_Ini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 Enable USART2 clocks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
    // Enable GPIOA clocks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2, ENABLE);

    /* Set the USART2 prescaler */
  USART_SetPrescaler(USART2, 0x1);
  /* Configure the USART2 IrDA mode */
  USART_IrDAConfig(USART2, USART_IrDAMode_Normal);

  /* Enable the USART2 IrDA mode */
  USART_IrDACmd(USART2,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IrDA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IrDA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开启USART3的接收和发送完成中断*/
  USART_ITConfig(IrDA, USART_IT_TC, DISABLE);
  USART_ITConfig(IrDA, USART_IT_RXNE, ENABLE);
}

按遥控,能进USART2中断,但按一次键每次收到三十多个0

配置有问题吗?都是按例程改的。

还有硬件电路上的接法是不是有问题,我尝试过在红外输出脚加一上拉电阻也不行.

网友A:
红外协议是不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外协议是不是一样的?

NEC协议

网友B:
红外遥控器编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