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可以实现制冷片制冷和制热吗

楼主(2015-11-08):
场效应管用了irf9640和640,电感和电阻要多大功率的呢?

网友A:
我觉得能,半导体片正电流制冷,反向电流制热。
半导体制冷片好像用恒流源控制最后吧。

网友B:
上图为PWM驱动的形式,TEC开关式工作时,寿命会降低,必须加LC滤波
LC的取值由实际采用的PWM频率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