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如何通过TSI唤醒LLS模式

楼主(2015-11-08):
我想用TSI按键触摸唤醒MCU,此时MCU的模式是LLS;

我目前知道有两种方式LLW和TSIIEN,这两种方式具体如何操作?求大神指点

网友A:
你需要使用LLWU去唤醒LLS, 然后把LLWU配置为LLWU_M41F,这个对应的是TSI模块唤醒。
TSIIE是TSI中断,你是不能直接以TSI中断唤醒的,必须要配置LLWU模式唤醒,因为LLS的唤醒需要使用LLWU唤醒,这点你可以在相关芯片的RM中找到。

网友A:
另外,你看看这篇TSI唤醒低功耗的**:
https://bbs.21ic.com/icview-67607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