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Smith圆图——对偶的几何特性

楼主(2015-11-08):
《电路》中的概念基本可以分成对偶的两面,譬如阻抗和导纳就是两个对偶概念。在数学关系上,阻抗和导纳呈倒数关系。如果能够在几何上也将其按照某种对称性关联起来的话,那么对分析理解和设计计算等诸多方面会带来好处。

几何对称中的点对称是一种极佳的对称形式,而在数学解析分析上其就是负数关系。这里选择分式线性变换,具体为

        Γ = (z - 1) / (z + 1)

在下面的讨论中对于阻抗和导纳将对其归一化处理,即

        z = Z/Z0
        y = Y/Y0

用小写字母表示。

楼主:
这里,用图示形式说明相关的变换过程:

一)阻抗

二)导纳

楼主:
将两个变换结果比对一下:

显见其点对称性——即旋转180度重合。

楼主:
这样就可以在一个平面上放置阻抗和导纳坐标,而同一点在两个坐标下表示了其阻抗和导纳(归一)值。

具体有两种使用方法:

1)点固定

平面上的点不动,将阻抗(导纳)坐标绕中心转180度,然后变成导纳(阻抗)坐标。

2)坐标固定

坐标不动,将分析的点绕中心旋转180度,然后将阻抗(导纳)坐标变成导纳(阻抗)坐标。

这里建议采用第一种方法。

楼主:
给一幅Smith圆图看看:

这是阻抗和导纳坐标叠合在一起的情况。

楼主:
再给一幅清晰点的特写图:

这同样是阻抗和导纳叠合坐标图,使用时必须对分析的点作点对称变换(绕中心旋转180度)。

楼主:
在此,再给一个应用的图示:

楼主:
至此,介绍了Smith圆图中的阻抗和导纳坐标,而那仅是入门。Smith圆图的内容非常丰富,这将在后续的论述中逐步引入。

由此可以看到,虽然Smith圆图主要是用于射频和微波居多,但是完全可以将其应用于一般的电路分析和设计(含普通的低频)。

Smith圆图是一款“老少皆宜”的好玩具。

网友A:
就一Smith圆图,没有看点!

网友B(2016-02-26):
引用 楼主:
这样就可以在一个平面上放置阻抗和导纳坐标,而同一点在两个坐标下表示了其阻抗和导纳(归一)值。

具体有 ...

赞一个,知识就在那,理解了之后讲出来,更简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