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原创作品LED流星雨灯(51单片机程序代码)产品分享

楼主(2015-11-08):
一、图片分享:

二、PCB文件分享:

三、原理图分享:

楼主:
上面只做了5根灯管,如果需要增加灯管的话,只需稍微改动下 下面的程序即可.如果增长
连线把灯管摆成圆形或者方形效果也比较牛X的.

   此款流星灯直径只有1.5公分只可以做30公分、50公分、80公分、1000公分等 。
这个东东主要是做装饰用,技术支持:http://www.51hei.com/ 下面公开全部的源代码.
请大家多多指教.程序代码大家可以随意修改,但不可用于商业用途.

/*流星雨程序代码
  单片机型号:STC11F04  IO口16个!原理:
  利用PWM来模似流星雨:将亮度等级分为8个
,通过改变每一组LED的亮度来达到流星雨效果。
(因为流星雨是前面亮后面越来越暗,就像一条龙一样,拖着尾巴过来),

楼主:
#include<reg52.h>//MCU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字浮型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整型宏定义
#define shudu 3 //LED渐变速度调整
uchar yin0 =31;//LED变化等级调整
uchar yin1 =63;//LED变化等级调整
uchar yin2 =95;//LED变化等级调整
uchar yin3 =127;//LED变化等级调整
uchar yin4 =159;//LED变化等级调整
uchar yin5 =191;//LED变化等级调整
uchar yin6 =223;//LED变化等级调整
uchar yin7 =255;//LED变化等级调整
sbit led0=P3^5;//16个IO口
sbit led1=P3^6;
sbit led2=P3^0;
sbit led3=P3^1;
sbit led4=P3^2;
sbit led5=P3^3;
sbit led6=P3^4;
sbit led7=P3^7;
sbit led8=P1^0;
sbit led9=P1^1;
sbit led10=P1^2;
sbit led11=P1^7;
sbit led12=P1^6;
sbit led13=P1^5;
sbit led14=P1^4;
sbit led15=P1^3;
uchar d0,d1,d2,d3,d4,d5,d6,d7,d8,d9,d10,d11,d12,d13,d14,d15;//各IO口变量
/***************************************************/
/**********************延时子程序*******************/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局部变量定义
for(x=0;x<5;x++)//延时外循环
for(y=0;y<z;y++);//延时内循环
}
/**********************************************/
/**********PWM控制红绿兰3种灯亮灭时间**********/
/**********************************************/
void RGBpwm(uchar d0,uchar d1,uchar d2,uchar d3,uchar d4,uchar d5,uchar d6,uchar d7,uchar d8,uchar d9,uchar d10,uchar d11,uchar d12,uchar d13,uchar d14,uchar d15)//3个局部变量,些部分为带参数函数
{
if(d0!=0)
{
led0=0;
delay(d0);
led0=1;//1
}
if(d1!=0)
{
led1=0;
delay(d1);
led1=1;//1
}
if(d2!=0)
{
led2=0;
delay(d2); //2
led2=1;
}
if(d3!=0)
{
led3=0;
delay(d3);
led3=1;//3
}
if(d4!=0)
{
led4=0;
delay(d4);
led4=1;//4
}
if(d5!=0)
{
led5=0;
delay(d5);
led5=1;//5
}
if(d6!=0)
{
led6=0;
delay(d6);
led6=1;//6
}
if(d7!=0)
{
led7=0;
delay(d7);
led7=1;//7
}
if(d8!=0)
{
led8=0;
delay(d8);
led8=1;//8
}
if(d9!=0)
{
led9=0;
delay(d9);
led9=1;//9
}
if(d10!=0)
{
led10=0;
delay(d10); //10
led10=1;
}
if(d11!=0)
{
led11=0;
delay(d11);
led11=1;//11
}
if(d12!=0)
{
led12=0;
delay(d12);
led12=1;//12
}
if(d13!=0)
{
led13=0;
delay(d13); //13
led13=1;
}
if(d14!=0)//14
{
led14=0;
delay(d14);
led14=1;
}
if(d15!=0)//15
{
led15=0;
delay(d15);
led15=1;
}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TMOD=0x01;
EA=1;
ET0=1;
TR0=1;
TH0=(65536-56)/256;
TL0=(65536-56)%256;
while(1)//程序主循环
{
  RGBpwm(d0,d1,d2,d3,d4,d5,d6,d7,d8,d9,d10,d11,d12,d13,d14,d15);//调用RGBpwm子程序
}
}
/*************************************************/
/*中断服务子程序(控制LED红绿兰亮灭时间占空比例)*/
/*************************************************/
void zhong() interrupt 1//中断向量位为1
{
uint num;//定时器计数变量
uint ji;//亮度等级控制变量
TH0=(65536-500)/256;//给定时器高8位赋值
TL0=(65536-500)%256;//给定时器低8位赋值
num++;//将定时计数变自动增加1
if(num==shudu)//如果速度变量等于定时计数器变量就执行下面大括号语句
{
  num=0;//将计数器清0
  ji++;//将亮度等级控制变量加1
  if((ji>0)&&(ji<10))//移位移动 流水.....
  {
d0=yin7;
d1=0;
d2=0;
d3=0;
d4=0;
d5=0;
d6=0;
d7=0;
d8=0;
d9=0;
d10=0;
d11=0;
d12=0;
d13=0;
d14=0;
d15=0;
  }
  if((ji>10)&&(ji<20))//23456789
  {
d0=yin6;
d1=yin7;
d2=0;
d3=0;
d4=0;
d5=0;
d6=0;
d7=0;
d8=0;
d9=0;
d10=0;
d11=0;
d12=0;
d13=0;
d14=0;
d15=0;
  }
if((ji>20)&&(ji<30))//345678910
  {
d0=yin5;
d1=yin6;
d2=yin7;
d3=0;
d4=0;
d5=0;
d6=0;
d7=0;
d8=0;
d9=0;
d10=0;
d11=0;
d12=0;
d13=0;
d14=0;
d15=0;
  }
if((ji>30)&&(ji<40))//4567891011
  {
d0=yin4;
d1=yin5;
d2=yin6;
d3=yin7;
d4=0;
d5=0;
d6=0;
d7=0;
d8=0;
d9=0;
d10=0;
d11=0;
d12=0;
d13=0;
d14=0;
d15=0;
  }

  if((ji>40)&&(ji<50))//12345678
  {
d0=yin3;
d1=yin4;
d2=yin5;
d3=yin6;
d4=yin7;
d5=0;
d6=0;
d7=0;
d8=0;
d9=0;
d10=0;
d11=0;
d12=0;
d13=0;
d14=0;
d15=0;
  }
  if((ji>50)&&(ji<60))//23456789
  {
d0=yin2;
d1=yin3;
d2=yin4;
d3=yin5;
d4=yin6;
d5=yin7;
d6=0;
d7=0;
d8=0;
d9=0;
d10=0;
d11=0;
d12=0;
d13=0;
d14=0;
d15=0;
  }
if((ji>60)&&(ji<70))//345678910
  {
d0=yin1;
d1=yin2;
d2=yin3;
d3=yin4;
d4=yin5;
d5=yin6;
d6=yin7;
d7=0;
d8=0;
d9=0;
d10=0;
d11=0;
d12=0;
d13=0;
d14=0;
d15=0;
  }
if((ji>70)&&(ji<80))//4567891011
  {
d0=yin0;
d1=yin1;
d2=yin2;
d3=yin3;
d4=yin4;
d5=yin5;
d6=yin6;
d7=yin7;
d8=0;
d9=0;
d10=0;
d11=0;
d12=0;
d13=0;
d14=0;
d15=0;
  }

楼主:
if((ji>80)&&(ji<90))//12345678
  {
d0=0;
d1=yin0;
d2=yin1;
d3=yin2;
d4=yin3;
d5=yin4;
d6=yin5;
d7=yin6;
d8=yin7;
d9=0;
d10=0;
d11=0;
d12=0;
d13=0;
d14=0;
d15=0;
  }

if((ji>90)&&(ji<100))//345678910
  {
d2=yin0;
d3=yin1;
d4=yin2;
d5=yin3;
d6=yin4;
d7=yin5;
d8=yin6;
d9=yin7;
d0=0;
d1=0;
d10=0;
d11=0;
d12=0;
d13=0;
d14=0;
d15=0;
  }
if((ji>100)&&(ji<110))//345678910
  {
d3=yin0;
d4=yin1;
d5=yin2;
d6=yin3;
d7=yin4;
d8=yin5;
d9=yin6;
d10=yin7;
d0=0;
d1=0;
d2=0;
d11=0;
d12=0;
d13=0;
d14=0;
d15=0;
  }
if((ji>110)&&(ji<120))//4567891011
  {
d4=yin0;
d5=yin1;
d6=yin2;
d7=yin3;
d8=yin4;
d9=yin5;
d10=yin6;
d11=yin7;
d1=0;
d2=0;
d3=0;
d12=0;
d0=0;
d13=0;
d14=0;
d15=0;
  }
if((ji>120)&&(ji<130))//56789101112
  {
d5=yin0;
d6=yin1;
d7=yin2;
d8=yin3;
d9=yin4;
d10=yin5;
d11=yin6;
d12=yin7;
d0=0;
d1=0;
d2=0;
d3=0;
d4=0;
d13=0;
d14=0;
d15=0;
  }
if((ji>130)&&(ji<140))//678910111213
  {
d6=yin0;
d7=yin1;
d8=yin2;
d9=yin3;
d10=yin4;
d11=yin5;
d12=yin6;
d13=yin7;
d0=0;
d1=0;
d2=0;
d3=0;
d4=0;
d5=0;
d14=0;
d15=0;
  }
if((ji>140)&&(ji<150))//
  {
d7=yin0;
d8=yin1;
d9=yin2;
d10=yin3;
d11=yin4;
d12=yin5;
d13=yin6;
d14=yin7;
d0=0;
d1=0;
d2=0;
d3=0;
d4=0;
d5=0;
d6=0;
d15=0;
  }
if((ji>150)&&(ji<160))//
  {
d8=yin0;
d9=yin1;
d10=yin2;
d11=yin3;
d12=yin4;
d13=yin5;
d14=yin6;
d15=yin7;

d0=0;
d1=0;
d2=0;
d3=0;
d4=0;
d5=0;
d6=0;
d7=0;
  }
  if((ji>160)&&(ji<450))//让所有LED都灭掉 等待下一次流星......
  {
d0=0;
d1=0;
d2=0;
d3=0;
d4=0;
d5=0;
d6=0;
d7=0;
d8=0;
d9=0;
d10=0;
d11=0;
d12=0;
d13=0;
d14=0;
d15=0;
  }
  if(ji>450)
{
TR0=0;
ji=0;
TR0=1;
}
}
}

网友A:
这个东西做好之后放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
如果需要增加灯管的话,只需稍微改动下 下面的程序即可.如果增长
连线把灯管摆成圆形或者方形效果也比较牛X的.
这就是牛X的摇摇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