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9E8132如何用ISP写掉电**

楼主(2015-11-08):
请那个大侠能上个例程处理掉电记忆的,这样把数据写到 FLASH里,又怎么去FLASH里取数据,FLASH的初始地址是多少,取最后数据的地址又是怎么确定的。这个问题困扰了好久了,我看了PDF资料还是没弄明白,在这求各位大神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官网下载N79E81X程序包,里面的ISP_APproData 就是你要的例程啦。
旺旺旺.nuvoton.com/hq/resource-download.jsp?tp_GUID=SW0120120730110820

有人会打汪汪汪了,是我说过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官网下载N79E81X程序包,里面的ISP_APproData 就是你要的例程啦。
旺旺旺.nuvoton.com/hq/resource-downloa ...

因为www的话,等级不高是不允许输入网址的,因此,这位用旺旺旺代替3个W。

网友C:
掉电后如果没有备用电池,说什么备份都是徒劳的,因此必须来个2302的备用电池,当掉电后这个东西可以保存内存的数据,然后正常关机,或者休眠。

网友D:
在新唐的用户手册里面应该会标出flash的起始地址吧

网友E:
我不是太明白楼主说的是什么意思,是要往flash里面写数据,掉电不保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不是太明白楼主说的是什么意思,是要往flash里面写数据,掉电不保存吗

我新手 如果一直往FLASH写数据,我想读最后的数据,怎么知道最后写进数据的地址是多少

网友F:
如果掉电了,那什么都无法记录,所以需要配置个备份电池,就是纽扣电池,这样检测到主供电掉电,就启用备用电池进行记录。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掉电后如果没有备用电池,说什么备份都是徒劳的,因此必须来个2302的备用电池,当掉电后这个东西可以保存内 ...

呵呵哒

网友G:
有个例程,可以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个例程,可以发给你

好啊!非常感谢这是我的邮箱710055611@qq.com

网友H:
掉电后如果没有备用电池,说什么备份都是徒劳的,因此必须来个2302的备用电池,当掉电后这个东西可以保存内存的数据,然后正常关机,或者休眠。这个确实是这个样。

网友:
楼主还是不能指望它自己可以保存,那个是不科学的,说不定就运行失败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因为www的话,等级不高是不允许输入网址的,因此,这位用旺旺旺代替3个W。 ...

我的等级都可以打www了,你应该也没问题吧.

网友I:
加个电容的电量就可以掉电后写入flash啦!

本身已经会侦测掉掉功能了.

网友J:
那个人给你发例程没有,修改一下主贴啊,把例程放出来大家看看怎么实现这么神秘的方法。

网友K:
掉电后如果没有备用电池,说什么备份都是徒劳的。我也是认为如果突然断电,根本来不及存储啊。

网友L:
应该有操作flash读写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那个人给你发例程没有,修改一下主贴啊,把例程放出来大家看看怎么实现这么神秘的方法。 ...

发了 但我不会放 在论坛里也是新手

楼主:
#include "ISP_DataFlash.h"
#include "N79E81x.h"

//-----------------------------------------------------------------------------------------------------------
void Enable_ISP(void)
{
        /* Enable ISP  */
        ISPCN=0x30;
        EA=0;
        TA = 0xAA;
        TA = 0x55;
        CHPCON |= 0x01;
        EA=1;
        Trigger_ISP();
}
//-----------------------------------------------------------------------------------------------------------
void Disable_ISP(void)
{
        /* Disable ISP */
        ISPCN=0x30;
        Trigger_ISP();
        EA=0;
        TA = 0xAA;
        TA = 0x55;
        CHPCON &= 0xFE;
        EA=1;
}
//-----------------------------------------------------------------------------------------------------------
void Trigger_ISP(void)
{
        EA=0;
        TA = 0xAA;
        TA = 0x55;
        ISPTRG |= 0x01;
        EA=1;
}

void Flash_Page_Erase(unsigned int address)
{
        Enable_ISP();
        ISPCN=0x22;
        ISPAH=address/256;
        ISPAL=address%256;
        Trigger_ISP();
        Disable_ISP();
}

void Flash_Write_Data(unsigned int address,unsigned char dat)
{
        Enable_ISP();
        ISPCN=0x21;
        ISPAH=address/256;
        ISPAL=address%256;
        ISPFD=dat;
        Trigger_ISP();
        Disable_ISP();
}

unsigned char Flash_Read_Data(unsigned int address)
{
        unsigned char dat;

        Enable_ISP();
        ISPCN=0x00;
        ISPAH=address/256;
        ISPAL=address%256;
        Trigger_ISP();
        dat=ISPFD;
        Disable_ISP();
        return dat;
}

网友M:
bit EA_Save_bit = 1;
void Clear_BOF(void)
{
    EA_Save_bit = EA;
    EA = 0;
    TA = 0xAA;
    TA = 0x55;
    PMCR &= 0xF3;
    EA = EA_Save_bit;
}
//-----------------------------------------------------------------------------------------------------------
void Enable_ISP_Mode(void)
{
    /* Enable ISP  */
ISPCN=0x30;
    EA_Save_bit = EA;
    EA = 0;
    TA = 0xAA;
    TA = 0x55;
    CHPCON |= 0x01;
    EA = 1;
Trigger_ISP();
}
//-----------------------------------------------------------------------------------------------------------
void Disable_ISP_Mode(void)
{
    /* Disable ISP */
ISPCN=0x30;
Trigger_ISP();
    EA_Save_bit = EA;
    EA = 0;
    TA = 0xAA;
    TA = 0x55;
    CHPCON &= 0xFE;
    EA = 1;//EA_Save_bit;
}
//-----------------------------------------------------------------------------------------------------------
void Trigger_ISP(void)
{
    EA_Save_bit = EA;
    EA = 0;
    EA = 0;
    TA = 0xAA;
    TA = 0x55;
    ISPTRG |= 0x01;//start
    EA = 1;//EA_Save_bit;
}
//-----------------------------------------------------------------------------------------------------------
void Erase_DATA(void)
{
    static uint u16Count;
    Enable_ISP_Mode();
    ISPCN = ERASE_ALL_DATA;
    for(u16Count=96;u16Count<128;u16Count++)
    {
        ISPAL = LOBYTE(u16Count*128);               // 96*128=12288=0x3000
        ISPAH = HIBYTE(u16Count*128);               // 96*128=12288=0x3000
        Trigger_ISP();
    }
    Disable_ISP_Mode();
}
//-----------------------------------------------------------------------------------------------------------
void Read_DATA(void)
{
uchar j = 0;
Enable_ISP_Mode();
    ISPAL = 0x00;
    ISPAH = 0x30;
    ISPCN = FLASH_READ_DATA;
if(j < 4)
{
        Trigger_ISP();
  status_buff.flash_value[j] = ISPFD;
        ISPAL++;
        if(ISPAL == 0)
        {
            ISPAH++;
        }
    }
j++;
Disable_ISP_Mode();
}
//-----------------------------------------------------------------------------------------------------------
void Program_DATA(void)
{
uchar j = 0;
    Enable_ISP_Mode();
    ISPAL = 0x00;
    ISPAH = 0x30;
    ISPCN = BYTE_PROGRAM_DATA;
if(j < 4)
{
     ISPFD = status_buff.flash_value[j];
        Trigger_ISP();
        ISPAL++;
        if(ISPAL == 0)
        {
            ISPAH++;
        }
    }
j++;
Disable_ISP_Mode();
}

有大神可以帮我指点上面的程序在N79E815芯片中为什么没办法工作呢?
本人想要将键值保存到下次开机显示,请问我该怎么修改?@版主

网友N(2016-05-10):
WWW 这个有限制的吗?

网友:
有寄存器可以通过ISP方式在Flash写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