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9句短话,藏大秘密

楼主(2015-11-08):
keil中编译的单片机 遇到一条坎,求哥哥们扶一把!
废话少说,上着9句代码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main()
{
        uchar i=0;
        uchar Rev[4];
          Rev[0]=0x00;
        Rev[1]=0x00;
        Rev[2]=0x09;
        Rev[3]=0xff;

        i=Rev[0]+ Rev[1]+ Rev[2]+ Rev[3];//0x08
        if(i==Rev[0]+ Rev[1]+ Rev[2]+ Rev[3])i=0xaa;
        while(1);
}

请问最后i是0xaa还是0x08?
为什么?
我知道答案,我不知道为什么。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吸引大神路过

楼主:
我告诉大家答案吧:0x08

网友A:
这个跟那个数据的格式有关,if判断句后面的数据不是uchar了 变成了int了 所以不等,你可以强制格式转换,加个(uchar)即可。

网友B:
Rev[0]+ Rev[1]+ Rev[2]+ Rev[3]的值超过了uchar的范围,i是uchar类型,保存不了那么大的数,只保留Rev[0]+ Rev[1]+ Rev[2]+ Rev[3]的值的低8位。所以i!=Rev[0]+ Rev[1]+ Rev[2]+ Rev[3]

网友C:
i溢出了啊。

网友D:
还大秘密,
都是基本概念而已

网友E:
看看汇编,前面是UCHAR的,用A连加,后面是INT的,用R5R4相加

;;;;;;;;;;;;;;;;;;;;;;;;;;;;;;;;;;;;;;;;;;;;;;;;;;
;         i=Rev[0]+ Rev[1]+ Rev[2]+ Rev[3];//0x08
                        ; SOURCE LINE # 12
        MOV          A,Rev?041
        ADD          A,Rev?041+01H
        ADD          A,Rev?041+02H
        ADD          A,Rev?041+03H
;;;;;;;;;;;;;;;;;;;;;;;;;;;;;;;;;;;;;;;;;;;;;;;;;;

;;;;;;;;;;;;;;;;;;;;;;;;;;;;;;;;;;;;;;;;;;;;;;;;;;
        MOV          R7,A
;         if(i==Rev[0]+ Rev[1]+ Rev[2]+ Rev[3])
                        ; SOURCE LINE # 13
        MOV          A,Rev?041+01H
        MOV          R5,A
        MOV          A,Rev?041
        ADD          A,R5
        MOV          R5,A
        CLR          A
        RLC          A
        MOV          R4,A
        MOV          A,Rev?041+02H
        MOV          R2,#00H
        ADD          A,R5
        MOV          R5,A
        MOV          A,R2
        ADDC         A,R4
        MOV          R4,A
        MOV          A,Rev?041+03H
        ADD          A,R5
        MOV          R5,A
        MOV          A,R2
        ADDC         A,R4
        MOV          R4,A
;;;;;;;;;;;;;;;;;;;;;;;;;;;;;;;;;;;;;;;;;;;;;;;;;;;;;;;;
        MOV          A,R7
        CJNE         A,AR5,?C0002
        MOV          A,R2
        CJNE         A,AR4,?C0002

网友F:
答案应该是0xaa
原因在这一句if(i==Rev[0]+ Rev[1]+ Rev[2]+ Rev[3])
先计算条件值 i==Rev[0]+ Rev[1]+ Rev[2]+ Rev[3]
由于后面的式子没有加括号,所以从头计算
i==Rev[0] 为假 所以结果是0
在加上后面的0, 9和0xff,结果是一个非负的数,
所以if的条件为真
i=0xaa

应该是这样子,不谢。

网友G:
我是看标题进来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答案应该是0xaa
原因在这一句if(i==Rev[0]+ Rev[1]+ Rev[2]+ Rev[3])
先计算条件值 i==Rev[0]+ Rev[1]+ Rev ...

优先级不是这样的吧。不明白为什么if()里面的数据变成了int型?前面不是定义成了unchar型了吗?

网友I:
我用VC环境跟你编译了一下,答案是8,其实也好理解,8位无符号字符模长256,超过了便从零重新计数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答案应该是0xaa
原因在这一句if(i==Rev[0]+ Rev[1]+ Rev[2]+ Rev[3])
先计算条件值 i==Rev[0]+ Rev[1]+ Rev ...

我发现我确实遇到个逗比
逗比你好,每天进步一点点
:handshake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答案应该是0xaa
原因在这一句if(i==Rev[0]+ Rev[1]+ Rev[2]+ Rev[3])
先计算条件值 i==Rev[0]+ Rev[1]+ Rev ...

开什么玩笑,运算优先级你都搞错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H:
优先级不是这样的吧。不明白为什么if()里面的数据变成了int型?前面不是定义成了unchar型了吗?

...

嗯 刚刚应该编译一下 给忘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发现我确实遇到个逗比
逗比你好,每天进步一点点

哈哈 一下子给忘了 不过溢出从0计这个我是懂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开什么玩笑,运算优先级你都搞错了

:P:P:P:P
我知错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我用VC环境跟你编译了一下,答案是8,其实也好理解,8位无符号字符模长256,超过了便从零重新计数 ...

那么Rev[0]+Rev[1]+Rev[2]+Rev[3]的值是多少呢?

网友F:
one more time
Rev[0]+ Rev[1]+ Rev[2]+ Rev[3] = 0x108
由于你定义了uchar 所以溢出部分归零
结果就是0x08
所以
i=Rev[0]+ Rev[1]+ Rev[2]+ Rev[3]              =>     i=0x08
但是
if(i==Rev[0]+ Rev[1]+ Rev[2]+ Rev[3])

网友F:
one more time
Rev[0]+ Rev[1]+ Rev[2]+ Rev[3] = 0x108
由于你定义了uchar 所以溢出部分归零
结果就是0x08
所以
i=Rev[0]+ Rev[1]+ Rev[2]+ Rev[3]              =>     i=0x08
但是
if(i==Rev[0]+ Rev[1]+ Rev[2]+ Rev[3])        =>    if(0x08==0x108)
不满足条件,
结果 i=0xaa就不会执行
最后 i=0x08

这次应该不会错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H:
那么Rev[0]+Rev[1]+Rev[2]+Rev[3]的值是多少呢?

上面已经把汇编代码贴出来了,很明显了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J:
上面已经把汇编代码贴出来了,很明显了吧

恩,得看那个汇编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H:
那么Rev[0]+Rev[1]+Rev[2]+Rev[3]的值是多少呢?

0x108

网友K:
这个问题是各个编译器自行发挥的问题,没有标准答案。

网友L:
看这标题还以为要九*评xxx呢

网友M:
大忽悠啊,基本概念

网友N:
是啊,基本 概念!

楼主:
散了吧。我已经知道了!21楼谢谢了。Rev[0]+ Rev[1]+ Rev[2]+ Rev[3]的uchar结果会保存在一个更大的存储空间中,暂时不会溢出。楼主就是这里没搞懂!散分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散了吧。我已经知道了!21楼谢谢了。Rev[0]+ Rev[1]+ Rev[2]+ Rev[3]的uchar结果会保存在一个更大的存储空 ...

网友I:
引用 网友H:
那么Rev[0]+Rev[1]+Rev[2]+Rev[3]的值是多少呢?

8 呀 呀呀呀,if只是判断没有赋值

网友O:
这个很好理解吧你改成if(i==(uchar)(Rev[0]+Rev[1]+Rev[2]+Rev[3])),就该得到预期结果了。开始对i赋值也相当于uchar i=Rev[0]+Rev[1]+Rev[2]+Rev[3]

不能再赞成了!

网友P:
这个要看编译器给不给你扩展成16bit,扩展算你幸运,不扩展它也没错,,
所以这种 (uchar)+(uchar)的运算本身是很危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个要看编译器给不给你扩展成16bit,扩展算你幸运,不扩展它也没错,,
所以这种 (uchar)+(uchar)的运算本 ...

你不知道我要拿来干嘛,告诉你吧,我拿来校验和用的,无所谓溢出与否,只要主从机算法一样就可以了。哈哈

网友Q:
学到了 以前都没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