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解决stm32cubemx重新生成代码自己添加文件没有了的小窍门

楼主(2015-11-08):
前两天网站上搞活动送nucleostm32f446开发板,自己去的晚了没领到。但是看这块处理器的性能确实太诱人,还有nucleo板子支持mbed,还有尝试一下使用cubemx这个工具。决定还是从淘宝上淘了一块儿。本来想录制个评测视频,可是迟迟没能录好。就把自己总结的解决一些问题的小窍门先分享出来。
我使用的时候就有这个疑问,用cubemx确实是方便了很多,但是在生成好的工程以后我们开始编写自己的代码,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代码都写在main函数里面,所以就要添加自己的文件。然后我们的项目继续进行,中间要添加一个模块,需要重新配置芯片的寄存器使能相应的时钟。然后打开cubemx工程又编辑好再生成一下mdk工程。这时候问题就出现了,自己添加的文件就有没有了,需要手动再次添加一遍。这样每生成一次都要再添加一次确实是有点麻烦。
下面给大家列出小技巧。
一、打开mdk工程
二、打开cubemx工程,也就是ioc后缀文件
三、进行你的配置,重新生成mdk工程(生成的之前mdk工程要打开)
四、点击最小化的mdk,然后可以看到提示框

更新main.c文件,选择是

更新mxconstants.h文件,选择是

最重要的一步,提示更新工程文件,选择否
好了,现在芯片配置的代码已经同步过来了,工程文件还是用原来的,添加的文件就还在了,重新编译,ok。如果你遇到这个问题,不用感谢我,请叫我雷锋,噶噶!

网友A:
有需要ST MCU的可以与我联系,QQ2355925821,电话13802244205。

网友B:
人家代码里给你用注释标明白了.
你的代码写这里.还是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家代码里给你用注释标明白了.你的代码写这里.还是够用了.

是有标记,但是一个稍微大一点的项目一般都是分模块不同的功能,自己的代码都可能好几千行不可能都全部放在main里面。那样管理起来太乱了

网友C(2015-12-11):
好像把自己的工程保存一下,再用CUBE生成代码,自己添加的文件就不会被移除

网友D(2016-09-29):
记号一下 stm32 cubemx技巧

网友E(2019-10-13):
这种方式确实可行,省去了自己反复重新手动加载的麻烦。

网友F(2023-03-27):
我试了这个方法,不太行。

网友G:
不行啊,有成功的吗

网友H:
代码里给你用注释标明白了.你的代码写这里.还是够用了.

网友I:
有标记,但是一个稍微大一点的项目一般都是分模块不同的功能

网友J:
自己的代码都可能好几千行不可能都全部放在main里面

网友K:
那样管理起来太乱了

网友L:
管理起来很麻烦吧

网友M:
不能全放进主函数里啊

网友N(2023-05-10):
这个关闭重新打开就行了。

网友O:
stm32cubemx是目录看不到了吗

网友P:
最新版本没有这个问题的。

网友Q:
每次都添加文件确实烦人

网友R:
这个保存以下ioc文件就行。

网友M:
都写在一起很乱吧

网友S(2023-12-28):
好好学习一下,其实还是很简单的

网友T(2024-03-08):
通过访问寄存器来控制I2C1工作时钟的开启。

网友U:
这种方法可以使散热体积和表面面积增大两倍多

网友V:
I2C1工作时钟源选择;I2C1模块工作时钟的开启使能。

网友W:
STM32芯片中有多个工作时钟源的外设很常见

网友X:
功率开关漏极(或集电极)

网友Y:
CPU借助于APB总线访问相关寄存器达到对I2C1工作模块的控制

网友Z:
ART2固定使用PCLK时钟,只有开启和关闭的问题,不存在其它时钟源选择

网友AA:
控制模块的时钟仍然由外设时钟PCLK提供

网友AB:
USART1可以有多个时钟源

网友AC:
要把纹波电流平均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