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平型的红外接收抗干扰差呢?

楼主(2015-11-08):
目前市售红外一体化接收头有两种:电平型和脉冲型,绝大部分的都是脉冲型的,电平型的很少。
电平型的,接收连续的38K信号,可以输出连续的低电平,时间可以无限长。其内部放大及脉冲整形是直接耦合的,所以能够
接收及输出连续的信号。
脉冲型的,只能接收间歇的38K信号,如果接收连续的38K信号,则几百ms后会一直保持高电平,所以不能能够接收及输出连续的信号。
一般遥控用脉冲型的,只有特殊场合,比如串口调制输出,由于串口可能连续输出数据0,所以要用电平型的。
电平型的接收头只要接收到38K红外线就输出持续低电平,用起来非常爽,以前的老式接收头多半是这种类型,但其有个致命
弱点:抗干扰性太差,传输距离短(小于1m)。
请问:为什么电平型的抗干扰会差呢?如果串口发送要用红外,怎么办呢?

网友A:
串口全0输出也有停止位在,不会是连续的0电平。几百毫秒,非常低的波特率都不会出问题的,放心用脉冲型的吧。

楼主:
我不想用脉冲型,我想用电平型的啊??

网友A:
一定要类似电平型的特性也可以呀,输入、输出都反一次相,常态是无效电平而不是脉冲型的有效电平,不就可以用脉冲型的了??!当然如果常态、瞬态都超过了几百毫秒,你再动脑筋吧。俺看这应该还是有几个办法不用电平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