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路

楼主(2015-11-09):
有两路信号进来,一路是4MHz的方波信号,另一路是电平信号,当电平由低到高时能触发方波信号,现需要设计电路保证触发时刻在离上升沿最近的时刻,怎样设计这样的数字电路,谢谢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不太明白“。。。当电平由低到高时能触发方波信号,现需要设计电路保证触发时刻在离上升沿最近的时刻,。。。”。
是不是这个意思:当电平由低到高的上升沿触发4MHz方波信号输出,

网友B:
LZ 的意思是电平触发时,正好输出4MHz的一个上升沿?这个4MHz是哪来的?自己做还是别的地方来得?如果是自己做的,有办法,别的地方来的,洗洗睡吧。

网友C:
如果只是信号选通,根据需要用双输入与门或或门即可。如果是触发方波信号,那么选择合适的电路使其具备使能端且首跳变是0到1即可,这样的方法多了。从应用的角度讲,楼主的需求不是绝对的,完全可以绕开,这样电路会大幅简化。如果楼主说的是作业,那么提示一下楼主,在前述方案基础上,要引入方波信号经触发器再到选通门,触发器的使能端即是电平控制端。至于用什么触发器,电路怎么接,楼主自己思考,有问题再来问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