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MC9S08DZ60的CAN通信问题

楼主(2015-11-09):
请问,DZ60的CAN只发送一帧数据,是不是在数据发送执行CANT标志寄存器=CANTBSEL后,需要执行发送器报文中止请求呢?目前如果不执行中止请求,CAN会一直发送数据。

楼主:
或者哪位有没有MSCAN的范例程序参考下

网友A:
给CANT标志寄存器中相应TXE位写1之后 MSCAN会根据优先极进行发送调度 官方的例子在写TXE之后开启中断 在中断里面进入了Sleep模式(在某些条件下成立)
并没看到与报文中止请求相关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