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节锂电池供电,需要稳定到3V输出,请问有没有合适的LDO?

楼主(2015-11-09):
如题, 单节锂电池供电,需要稳定到3V输出,请问有没有合适的LDO?
单节锂电池电压范围:2.75-4.2V , 需要输出稳定的3V 300MA以上, 试过目前常用的 LDO, F1117-30, HT7730,等等, 最小压差都是1V ; 即当要输出3V时,至少要输入是 4V , 现在就是希望有没有压差小的 0.2v 内的, 即输入是大于等于 3.2V 时,输出就能是 3.0V , 好像很难找到这样的LDO。

网友A:
低压差LDO不下20个品牌哈,楼主搜下SGM2036看下。
另外提醒下,锂电池放电到3.3V就没多少电能了,手机上普遍都是放电到3.3V截止,锂电保护板一般是到3V就进入过放保护了

楼主:
二楼讲得没错, 所以就要选用合适的LDO哦,谢谢,SGM2036 最低压差是多少呢, 锂电池电压到了3.3V 时,SGM2036 输出能稳定到3V 吗?

楼主:
要选肯定是选 ME6209 这个, 也不会与  F1117-30, HT7730 一样吧, 最小压差也是1V ? 如果是那就没用了 ,只能是DC-DC, 然后再用LDO,但DC-DC效率问题,和静态功耗问题,也是很麻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二楼讲得没错, 所以就要选用合适的LDO哦,谢谢,SGM2036 最低压差是多少呢, 锂电池电压到了3.3V 时,SGM2 ...

基本就是1mV对应1mA,当然应用没问题哈,你3.2V转3V都没压力

网友B:
要考虑你的锂电池的门限电压。

楼主:
所以是不是单节锂电池 电压到了3.3V附近时, 就没办法稳压到3V 了,应该是没有这样的LDO吧? 但又不确定,所以请教各路大侠 是否有?

网友C:
手机上用的LDO,压差都只有0.1V左右呀,只有那些工业用的LDO压差才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上用的LDO,压差都只有0.1V左右呀,只有那些工业用的LDO压差才比较大。

具体型号 有吗 ?谢谢楼上

网友D:
2.75v,怎么来的数字?

表示怀疑。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具体型号 有吗 ?谢谢楼上

具体型号,上面说的SGM,还有RICHTEK,还有MICREL、TI,都有的。
只要是最高输入电压小于5.5V左右的LDO,都是为锂电池系统用的,压差都很低的。
而那种最高输入电压比较高的,所谓的LDO,最小压差一般比较大的。

正解,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具体型号,上面说的SGM,还有RICHTEK,还有MICREL、TI,都有的。
只要是最高输入电压小于5.5V左右的LDO, ...

RT9161/A , Input Voltage Range up to 12V;
ME6209, High input voltage (up to 18v);
没找到 输入电压小于5.5V的LDO, 除非是DC-DC, SY8008, CAT6219,

网友C:
引用 楼主:
RT9161/A , Input Voltage Range up to 12V;
ME6209, High input voltage (up to 18v);
没找 ...

RICHTEK的网站,我都搜到很多最大输入5.5V的LDO呀,你怎么搜不到呢。
比如RT9193、9013之类的。

网友C:
其实以前很多国外大厂都推广LDO的,只是目前很多是用国产的了,或者台系的,竞争的关系,国外大厂成本高。

网友E:
2.75V~4.2V转3V,应该用buck-boost电路吧。

网友F:
有LDO的,锂电池供电都用0.2V以下的压差的LDO

楼主:
引用 网友C:
RICHTEK的网站,我都搜到很多最大输入5.5V的LDO呀,你怎么搜不到呢。
比如RT9193、9013之类的。 ...

RICHTEK的网站, 查到了 RT9193、9013

网友G:
开关电源IC

网友H:
TI的 LP5907也可以

网友I:
tlv70033,5毛。

网友J:
其他论坛上找来的

网友K:
LDO是不可能的。

网友L:
楼主应该用开关电源,这样可以充分利用电池的容量,且效率高,电池的等效容量更大。

网友M:
网上搜索“超低压差LDO”很多的,不过电流要求较大的相对就没那么好找了

网友N:
楼主请联系我!!qq:782302816。可以提供免费样片

网友O:
我用过开关芯片,可以升压 ,也可以降压。AS1337芯片

网友P:
引用 楼主:
所以是不是单节锂电池 电压到了3.3V附近时, 就没办法稳压到3V 了,应该是没有这样的LDO吧? 但又不确定, ...

你的产品是什么高级的产品吗?你为什么非要强调”稳到3V“呢?难道3.1V,2.9V就不能用了吗?

网友Q:
单节锂电池电压范围:2.75-4.2V

不对吧,手机锂电池保护板的电压范围是3.7v-4.2v,即使能用到3.3v已经很危险了,还能用到2.74v吗?

楼主:
all:  已经找到合适LDO,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