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单独使用1路DAC

楼主(2015-11-09):
请问,我只需要单独使用一路DAC1,而第二路DAC2想用作普通的IO口,就是PA5.
现在是,我只要打开DAC时钟,PAC的输出就不可控了。
哪位大侠只道为什么吗?怎么弄啊?

楼主:
自己顶一下,在线等……

网友A:
看看你的GPIO配置

网友B:
没用的那一路配置为普通IO;

楼主: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网友C:
没用的那一路配置为普通IO;

是指什么?有什么特别的吗?

网友D:
表示新人

网友:
GPIO的几个寄存器配置看了吗,你先配置好DAC的,然后配置那个IO,最后启动时钟。

楼主:
多谢,我试试!

网友E:
管脚配置没什么问题,量错IO口了吧

楼主:
先配置,后启动,这个行不通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配置,后启动,这个行不通啊!

先启动GPIO的时钟,配置结束后想用DAC的时候再启动DAC时钟啊

网友F:
找一下控制PAC的寄存器,是不是配置有问题

楼主:
我发的帖子为啥没有“结贴”的按钮呢?

网友G:
楼主问题解决了?

楼主:
偷偷告诉你,把第二路DAC,Disable就可以了!

楼主:
好了,结贴了,没有找到更好的方法,也还不清楚为什么,不过至少功能正常了!
还是希望大牛和ST能有详细的解释,这样以后可以不用费这么大力气和时间!
吐血啊!

网友H:
把第二路DAC,Disable就可以了!

关键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