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倒车影像问题

楼主(2015-11-09):
场景:
camera信号是通过cvbs接入到tw8834(video decoder),输出BT656到IPU。
在切换到camera倒车影像,有几率会没有倒车影像,突出如下log:

[10:40:20][ 1730.355402] imx-ipuv3 imx-ipuv3.1: IPU Warning - IPU_INT_STAT_5 = 0x00800000
[10:40:20][ 1730.355432] imx-ipuv3 imx-ipuv3.1: IPU Warning - IPU_INT_STAT_10 = 0x00080000
[10:40:20][ 1731.108940] mxc_sdc_fb mxc_sdc_fb.0: timeout when waiting for flip irq

类似问题已经在freescale的官方community上面已经有人report过了
问题大概是说IPU crashed,怎么办啊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是i.mx6的哪款芯片?还有你板子上跑的是哪个版本的BSP呢?

网友B:
关注一下,很早就想研究研究这个块内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是i.mx6的哪款芯片?还有你板子上跑的是哪个版本的BSP呢? ...

你好,
我们这里用的是imx6d,内核版本号为3.0.35。具体bsp版本号未知,因为这边一直在合入你们的patch,并未做基线整体port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是i.mx6的哪款芯片?还有你板子上跑的是哪个版本的BSP呢? ...

1. 出现“timeout when waiting for flip irq”后,我们的倒车影像就出不来了。据同事描述,以前的产品貌似没有这个现象。
2. 还有我们这边目前1G ram,内存不足(这个要准备再添加1G ram),很容易导致ipu channerl的两个vf申请内存失败,这个我这边咱们做了规避处理,在开机的时候就固定内存分配,然后一直不释放。
具体代码位置:
ipu_prp_vf_sdc.cp:static int prpvf_start(void *private)
        cam->vf_bufs_size[0] = PAGE_ALIGN(size);
        cam->vf_bufs_vaddr[0] = (void *)dma_alloc_coherent(0,
                                                           cam->vf_bufs_size[0],
                                                           (dma_addr_t *) &
                                                           cam->vf_bufs[0],
                                                           GFP_DMA |
                                                           GFP_KERNEL);
        if (cam->vf_bufs_vaddr[0] == NULL) {
            printk(KERN_ERR "Error to allocate vf buffer\n");
            err = -ENOMEM;
            cam->vf_bufs_flag = false;
            goto out_4;
        }

我计算了下,这两个vf bufs,每一个仅仅需要不到1M的内存,难道真的跟系统内存不够有关系吗?
下面是内存域结构:
[    0.000000] Virtual kernel memory layout:
[    0.000000]     vector  : 0xffff0000 - 0xffff1000   (   4 kB)
[    0.000000]     fixmap  : 0xfff00000 - 0xfffe0000   ( 896 kB)
[    0.000000]     DMA     : 0xfbe00000 - 0xffe00000   (  64 MB)
[    0.000000]     vmalloc : 0xd9800000 - 0xf2000000   ( 392 MB)
[    0.000000]     lowmem  : 0xc0000000 - 0xd9000000   ( 400 MB)
[    0.000000]     pkmap   : 0xbfe00000 - 0xc0000000   (   2 MB)
[    0.000000]     modules : 0xbf000000 - 0xbfe00000   (  14 MB)
[    0.000000]       .init : 0xc0008000 - 0xc0039000   ( 196 kB)
[    0.000000]       .text : 0xc0039000 - 0xc0603128   (5929 kB)
[    0.000000]       .data : 0xc0604000 - 0xc0655b50   ( 327 kB)
[    0.000000]        .bss : 0xc0655b74 - 0xc07dec58   (1573 kB)
[    0.000000] Preemptible hierarchical RCU implementation.

网友C:
好早就想研究一下这些内容了,不过太忙了

楼主:
看来我这个问题无解了~~~~~~~~~~~~~~

网友D(2016-01-22):
您好,我刚接触imx6的倒车影像模块,看代码没找到用的是什么camera sensor,想咨询一下倒车影像用的sensor是什么?期待您的回复,我的微信是 158408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