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请教各位大神一个画双层封装的问题。求解决!!

楼主(2015-11-09):
我要画一个DB9封装,想做出这个样子

这是我用AD画的双层表贴。。

感觉allgro虽然好用,但还是有很多地方不尽人意。。比如我要画这个双面表贴。。。我画成这样。。如何才能把top层弄完直接操作bottom层啊!!急求大神解答!!。。

我试过画完mirror  pin但是根本不能选择这个pin啊。。。如何是好哦。。。或者谁有这个db9 的封装发一个给我用用可好。。。:lol

楼主:
没有人来帮忙解决下么。。。

网友A:
我只会用AD

楼主:
问题已解决。。。下面来跟大家分享下我解决的过程。。其实很简单。。把TOP层焊盘与BOTTOM层分开创建,即先建一个TOP层焊盘,再建一个bottom焊盘,然后再画封装式,顶层调用TOP层的焊盘,底层调用bottom层的焊盘就可以了。。上图:

楼主:
只设置top层的方法: TOP层焊盘只设置Begin层参数,而end层参数不设定; (single layer mode勾选)
只设置bottom层的方法:BOTTOM层焊盘只设置end层参数,而begin层参数不设定。(single layer mode不勾选)

楼主:
好了。。。话说这个结贴怎么结的。。。我是强迫症。。想结贴。。。

楼主:
谢谢啦,以后要是有ad方面的问题再问你啦。:lol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了。。。话说这个结贴怎么结的。。。我是强迫症。。想结贴。。。 ...

在顶上有个结贴的按钮。结贴给分

网友B:
答案是令人满意的                    值得好好回顾这个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