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一个数码管的部分笔画相对较暗 原因

楼主(2015-11-09):
求救:一个数码管的部分笔画相对较暗 原因是什么 但是显示4 F 时基本正常

网友A:
全部点亮时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B:
驱动能力不够,加上上拉吧

网友C:
程序,硬件,器件都有可能吧

网友D:
这个问题有好多原因。
如果你是使用I/O动态扫描驱动的话,那么跟每个I/O的扫描时间是有关系的,这根I/O导通时间越长,段越亮,如果越短的话,段就显得暗一些。
如果你是使用单独的I/O驱动的话(不过,这么多段应该不可能吧,要不得占用多少I/O呀,而且程序还得译码麻烦),有可能是拉电流不够,采用灌的方式,或外接三极管,注意限流电阻不能越取太大。
如果你是使用集成驱动芯片的话,那就得看好了每个I/O的最大输出电流,如果不够的话,依然要外接驱动。

网友E:
上电路图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能力不够,加上上拉吧

应该是成熟的套件 店主说我的是首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有好多原因。
如果你是使用I/O动态扫描驱动的话,那么跟每个I/O的扫描时间是有关系的,这根I/O导通 ...

请指导 已更新部分图片

网友F:
明显的原理图问题呀,COM端的电阻短路,每个SEG端串电阻,保证亮度均匀。

网友F:
如果你不想改原理图,改软件也是可以的,每次扫描显示1个数码管中的一个SEG,亮度会均匀,只不过要扫描32次了,亮度可能会降低。
总之,要保证每次显示时,每个数码管的电流是一样的。

8次就可以了

网友G:
每次扫一段、四位,扫8次也可以有均匀的亮度,他的限流电阻510R,绿色LED压降1.8V,每粒LED电流6~7mA,总电流小于30mA,占空比 1/8,STC的IO不会有大问题。

网友C:
每个SEG串个电阻,COM端电阻可以不要

省不能这样省的

网友H:
直接搭电路,给所有的LED供同样的电压和电阻,看看亮度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I:
去掉R1/R2/R3/R4,在A1/B1/C1/D1/E1/F1/G1/DP15串个电阻就不会了。

扫8次,当然比LZ目前的好很多,但是毕竟还是有一些差异的,看GPIO输出低电平是否可以同时带4路LED。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每次扫一段、四位,扫8次也可以有均匀的亮度,他的限流电阻510R,绿色LED压降1.8V,每粒LED电流6~7mA,总电 ...

扫8次,也会比扫4次的位式扫法好很多,主要就是考虑GPIO的低电平输出能力。
但是扫8次,毕竟还是有一些差异的。产品设计,还是改原理图扫4次的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扫8次,也会比扫4次的位式扫法好很多,主要就是考虑GPIO的低电平输出能力。
但是扫8次,毕竟还是有一些差 ...

LZ自己改PCB可能有一定难度,他是买的现成的简易学习板。还是软件改成扫段来得快点。
  STC片子的IO输出额定是20mA,8~10mA应该可以长期正常工作,从LZ的原理图看,扫描段I/O的30mA有占空比约1/8,基本木有问题。

楼主:
多谢各位老师的指导,原理和办法都点的比较透彻

网友J:
这个电路设计属于偷工减料,为节约几分钱少用4个电阻,牺牲了亮度的均匀性,当用红色LED的时候缺陷不够明显,而翠绿色的LED需要的驱动电压比红色的高一倍,于是原形毕露。

led没做均流.正解.

网友E:
你直接用IO口驱动数码管,必须要保证足够快的刷新率才能看不出来差异啊啊

网友K:
目前公司提出节约成本,故而提出把数码管的8段码的电阻取消,改为在公共脚串接.但在写程序出现开多段和少段时亮度不同的情况.现在我有想到反过来扫描,即扫段码(通常我们是扫描位码).但想了很久也没有想出应该如何编写程序.不知各位有没有更好的程序方法来解决这种问题.常用接法:

简化后接法:

参考代码:
void display_scan(void)
{
    unsigned char i;
    P1 &= Bin(11111110);
    P1 |= Bin(11111000);
    P2 &= Bin(00000000);
    P3 &= Bin(01100111);
    P3 |= Bin(01100110);  //关闭段码和位码,如共阳数码管(公共脚置低,段码置高)
//======================================//
    for(i = 0;i < 4;i ++)
    {
        r_dis_data = table_seg[r_dis_buff];    //查LED段码表
    }
    switch (r_dig_bit)                                      //在公共端接限流电阻,在数码管位数少时布线时有优势
    {
        case 1:
            p_seg_a = 0;   //扫描a段
            // if(r_dis_data[0] & 0x01) p_dig_1 = 1;  //如果r_dis_data[0]第0位为高,则需要点亮,反之则不点亮
            // if(r_dis_data[1] & 0x01) p_dig_2 = 1;
            // if(r_dis_data[2] & 0x01) p_dig_3 = 1;
            // if(r_dis_data[3] & 0x01) p_dig_4 = 1;
            // if(r_dis_buff[4] & 0x01) p_dig_5 = 1;
            // if(r_dis_buff[5] & 0x01) p_dig_6 = 1;
                        //i=0x01;

            break;
        case 2:
            p_seg_b = 0;
            break;
        case 3:
            p_seg_c = 0;
            break;
        case 4:
             p_seg_d = 0;
            break;
        case 5:
            p_seg_e = 0;
            break;
        case 6:
            p_seg_f = 0;
            break;
        case 7:
            p_seg_g = 0;
            break;
        case 8:
            p_seg_h = 0;
            break;
        default:
            keyscan_process();      //按键扫描
            break;
    }
        if((r_dig_bit<9)&&(r_dig_bit))
        {

                i=0x01<<(r_dig_bit-1);
            if(r_dis_data[0] & i) p_dig_1 = 1;
             if(r_dis_data[1] & i) p_dig_2 = 1;
             if(r_dis_data[2] & i) p_dig_3 = 1;
             if(r_dis_data[3] & i) p_dig_4 = 1;
             if(r_dis_buff[4] & i) p_dig_5 = 1;
             if(r_dis_buff[5] & i) p_dig_6 = 1;

        }

    r_dig_bit ++;
    if(r_dig_bit >= 9)    //扫描时基
    r_dig_bit = 0;
}

可以看看我发的贴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34576-1-1.html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6556-1-1.html

有外部链接,如果不合适,请版主删除。。。。

网友L:
消隐即可解决...

网友M:
消隐有毛用,如果按位扫描,这个电路不管红色还是绿色,都会出现亮度不匀,如果段的一致性比较好,那只有位之间的亮度会不匀,1 和 8对比很明显,如果段的一致性不好,段的亮度差别也会很明显。如果按段扫,段之间的亮度差异会小些,但是四位都有数字和只一位有数字时,亮度差异也会大。所以段限流效果好

网友N:
你动态扫描吗,还是静态显示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N:
你动态扫描吗,还是静态显示的。

明显是动态扫描。

就是数码管的各段LED性能不一致导致的,因为该种接法是每个字的各段是纯并联。若果各段LED特性一致,不会造成单个字的各段亮度有差异,只会不同字之间有不同。按13、14楼可解决。:)

(364)

网友J:
引用 网友O:
明显是动态扫描。

就是数码管的各段LED性能不一致导致的,因为该种接法是每个字的各段是纯并联。若果各 ...

从图上看用的是位扫描,LED电流的不足放大了压降的差异。不改电路的前提下有三种办法可改善亮度差异:换用红色LED;减小每个位三极管发射极上串接的电阻;改用段驱动的方式;

网友P:
驱动能力不够吧,你程序是怎么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