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耳机功放芯片差分输入,共模电压是什么

楼主(2015-11-09):
大家好,我准备用TI的TPA6132A2这个耳机功放芯片来完成差分到单端的转换。

但是手册上有两个参数看不懂。输入共模电压范围Vcm(-0.5V到1.5V)
外接的差分信号经过电容隔直后,加到INR+ INR-脚。对INR+ INR-脚而言,信号的共模电压应该是0。
(如果芯片内部对这个差分信号提供了偏置,那偏置电压是共模电压)如果外接的信号是差分信号,都经过了电容隔直,那这个共模电压范围Vcm的意义在哪里。

另外在推荐工作情况中,给出了Vi的输入电压范围是 0V到HPVDD+0.3,看了之后就更晕了。如果是差分信号经过电容隔直后,会出现负的信号,那岂不是
在推荐工作情况之外了。(芯片内部提供了偏置?使得输入电压保持在0V以上)。

我实际的电路没有CODEC这个芯片,外部提供的差分信号是直流成分为0.8V,交流成分Vpp为1.4V(一对差分信号中一个信号例如R+)。

网友A:
芯片输入电共模电压为0, 不过由隔直电容了, 这个参数不要紧了

网友B:
刚看了下手册,关键是HPVDD和HPVSS这两个点,

很可能:HPVSS对地是有电位的,而且是负电位,比如-0.5v。这样理解,手册参数就没有问题。

网友B:
LZ几个概念可能有问题:

1、共模电压Vcm= -0.5 ~ 1.5是指:经过隔直以后,任何时候、在任何一个输入管脚造成的电压值不能超出此范围。不是LZ理解的那样。

2、“输入电压范围是 0V到HPVDD+0.3”这句话,前半部分有误。
   这是极限参数,正确说法是“HPVSS-0.3 到 HPVDD+0.3”。
   前面我说了,HPVSS不是0v,这样与共模参数就没有冲突了。

网友B:
但手册没有明确交代HPVDD和HPVSS到底是多少,只有HPVDD的范围,
那么极限参数就令人找不到北。

不过,影响不算大。
可以不考虑极限参数,按推荐参数设计,就没问题。

楼主:
谢谢airwill和玄德的热心回答。
我要和玄德辩论一下。

1.关于共模电压,你的理解是指在任何一个输入管脚造成的电压值不能超出此范围。
如果是这样,在7.3 Recommended Operating Condtions中给出的Vi值为0V到HPVDD+0.3。这还有什么意义,岂不是重复了。

2.HPVSS-0.3 到 HPVDD+0.3这个范围才是极限值。

楼主:
我后来又看了数据手册,在9.2.1.2.1节中看到
这个芯片的输入可以不用电容隔离。但是对这种情况下的输入信号有一定的要求。
信号的共模电压在功放的输入共模电压范围内(-0.5V到1.5V),信号的差值在-1V到1V之间。

推测输入共模电压范围是适用于信号直接输入的情况。

airwill提到在有电容隔直的情况下,输入共模电压范围这个参数不起作用,应该是对的。

网友C:
信号线与屏蔽层或地线之间的电压为共模;

网友D:
在芯片的输入用不用电容隔离呢

网友E:
在每一导体和所规定的参照点之间(往往是大地或机架)出现的相量电压的平均值。或者说同时加在电压表两测量端和规定公共端之间的那部分输入电压的一半。

网友:
共模信号会产生干扰

楼主:
哈哈,大部分回答都文不对题。

网友F:
这个没有用过的 。

网友F:
aic23上试试看。

网友F:
ti的专用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