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的UART问题

楼主(2015-11-09):
#include "iostm8s105c6.h"
#include "intrinsics.h"
void UART_Init(void)
{
  UART2_CR1=0x00;
  UART2_CR3=0x00;
  UART2_BRR2=0x00;
  UART2_BRR2=0x0d;
  UART2_CR2=0x24;
}
unsigned char c;
void main()
{
   PB_DDR |= 0xFF;
   PB_CR1 |= 0xFF;
   PB_ODR |= 0xFF;              //LED连接的IO口初始化
   PD_DDR = 0x20;                //TXD设置为OD输出
   PD_CR1 = 0x40;                //RXD设置为上拉输入
   PD_CR2 = 0x00;
   UART_Init();
   asm("rim");
   TIM2_PSCR|=0X01;
   TIM2_ARRH=0X03;
   TIM2_ARRL=0XE8;
   TIM2_CNTRH=0X03;
   TIM2_CNTRL=0XE8;
   TIM2_CR1|=0X8C;
   TIM2_IER|=(1<<0);
   TIM2_CR1|=(1<<0);
   while(1)
   {
   while ((UART2_SR & 0x20)==0x00);//Loop until the UART1 Receive Data Register is not empty
        c  = UART2_DR;
   }
}
#pragma vector=UART2_R_RXNE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ART2_RX(void)
{
c = UART2_DR; // 接收到数据了
while(!UART2_SR_TXE);
}
#pragma vector=15   //TIM2的外部中断向量号是13,加上两个不可屏蔽中断是15
__interrupt void TIM2_IRQ(void)
{
  if(c=='a')
  {
    PB_ODR=0Xfe;
  }
  else
  {
    PB_ODR=0xf1;
  }
  TIM2_SR1&=~(1<<0);
}

以上就是程序,要实现的功能是通过手机的串口通讯助手发送数据到蓝牙模块,然后蓝牙模块传到stm8里面,可经过测试,数据传不到stm8里面,各位看官有知道问题的么,我上面的代码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A:
中断好像没使能吧;

楼主:
UART2_CR2=0x24,这个是接收使能;
TIM2_IER|=(1<<0);这个是定时器中断使能;
应该都有使能。关键是传到蓝牙模块的数据传不到stm8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好像没使能吧;

UART2_CR2=0x24,这个是接收使能;
TIM2_IER|=(1<<0);这个是定时器中断使能;
应该都有使能。关键是传到蓝牙模块的数据传不到stm8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