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电路原理图

楼主(2015-11-09):
哪位兄弟姐妹有这块板子的电路原理图,可否发给我一起学习,非常感谢!

网友A:
原理图都摆在图片上呢,直接看就好了啊。

按理说,可以百度到基本资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都摆在图片上呢,直接看就好了啊。

按理说,可以百度到基本资料的。

这个开发板,直接抄板,很容易的,可以百度,估计很多一模一样的板子,这个板子已经抄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都摆在图片上呢,直接看就好了啊。

按理说,可以百度到基本资料的。

之前一个学长留给我的,但是找不到资料了,请问朋友可有?

网友A:
你的图片上,就是原理图啊

网友C:
这个是不是通用的板子啊。还是你学着自己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不是通用的板子啊。还是你学着自己设计的。

我对FPGA还没入门呢,不是自己设计的

网友D:
别误导他人,图片是PCBA,不是原理图。楼主是要原理图,学习软件编程吧? 没用过这款开发板,可以问下你的学长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对FPGA还没入门呢,不是自己设计的

如果你学长有原理图的话可以要了自己学习一下。如果没有的话,劝你还是果断放弃,重新选个合适的板子学习。

网友E:
自己拿着纸对着板,一个管脚一个线画了,慢慢画。自己打板应该可以。

网友F:
问下你的学长,或者看一下板子上的丝印,再去搜下这个型号的电路板,看能不能找到原理图。如果找不到原理图,还是建议楼主果断换一块板子吧,不然反而误事呢。

网友:
看上去像diy的。 应该只有你学长知道。可以自己倒退画 过程可以学很多东西的 比如sdram都有哪些脚。

网友G:
百度芯片型号啊。这个芯片型号是什么?

网友H:
这个板子布线如行云流水, 看来是DIY的.

楼主:
谢谢大家,我还是继续努力吧,目前应该可以找到按键,led及VGA,串口等一些空闲引脚的接口了

网友I:
板子不复杂,有空的话可以自己描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