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PB2/BOOT1 输出控制无效,是否有特殊设置

楼主(2015-11-09):
IO口PB2/BOOT1  输出控制无效,是否有特殊设置
  PB0,PB1为PWM模式输出时 IO口PB2/BOOT1  输出控制无效

网友A:
一般利用GPIO_MODE_AF_PP设为复用功能,其他的设置为输出、50MHZ,一般就可以了。

网友B:
楼上说的是,复用功能的是需要设置的。

网友C:
相关的寄存器的设置没有设置正确的吧

网友D:
这个基本的IO口的设置不算复杂的,检查下看相关寄存器额设置是否正常。

网友E:
这个注意IO口的复用功能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