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USB声卡问题

楼主(2015-11-09):
我用STM32_USB-FS-Device_Lib_V3.0.1里面的声卡例程在STM32F103C8T6做的一个USB声卡,在电脑上成功识别了,也设置成默认,但是没法把电脑上的声音切换到板子上。请大神帮忙。

网友A:
看一下相关声音数据是否从相应端点上发过来, 看一下接收中断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相关声音数据是否从相应端点上发过来, 看一下接收中断函数

数据到这就停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相关声音数据是否从相应端点上发过来, 看一下接收中断函数

接收中断也是没有数据的!

网友:
用示波器在板子的端口检测一下,看看数字音频下来了没。

网友A:
没用过bushoud, 上面有端点地址吗,看到有set cur, 这是需要设置采样率的消息, 回复了吗, 软件里同步端点打开了吗, 看一下别人的例程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数据到这就停止了!

这个是什么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