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creator中用外部的keil编译

楼主(2015-11-09):
如果确认在 Creator 中无法注册 KEIL licence 的话那我可以尝试一下办法:

step1: 到 KEIL 的官网下载一个 C51 的软件包,然后安装并注册 licence。如果客户已经电脑上已经安装了 uVision for C51 那么可以省略掉该步骤。

step2: 打开Creator-->Tools-->Option-->Project Management-->Generic Toolchains, 在 “DP8051 Keil Generic” 文本框中填入 uVision 安装目录下编译器的安装位置,然后按OK键。 编译器默认安装应该是 C:\Keil\C51\BIN 不同的电脑路径可能不太相同,请客户自行查找。

Step3: 打开 Project-->Build Setting-->ToolChain 选择 DP8051 Keil Generic。

Step4: 在keil的安装目录下面,keil-->-->UV4-->找到UV4(.exe)文件,然后右击选择run as administrator,打开keil之后,选择 file->licence management-->然后把你之前申请的ID加进去,就可以了。

然后再编译工程的话,就是用的外部的keil了。

记录一下,如果下次遇到这样的问题,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