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你是如何输出PCB生产数据的?

楼主(2015-11-09):
好久没来论坛了,其实我还是属于潜水状态的,哪能忘了咱们这论坛呢。今天做个小调查,大家有兴趣参加一下投票,欢迎讨论。今天的话题是,你如何输出PCB生产数据,比如GERBER和给板厂贴片用的文件或者给售后用的文件是如何输出的?
很多小公司一两个PCB工程师,产品也不多,随便输出数据给加工厂也能做,可是要是PCB工程师多了,每个人输出格式以及设置不同,公司文件标准化都难,给外协厂他们也很困惑。还要造成很多不必要的沟通。
单选投票, 共有 158 人参与投票
33.54% (53)
6.96% (11)
3.80% (6)
5.06% (8)
50.63% (80)

画板工具自动输出 GERBER、钻孔文件、贴片位置图、BOM、PCB 3D 模型的啊。。。(我用的是 KiCad)

网友A:
没有牛人开发软件啊,你们公司牛

网友B:
常规的PCB工厂一般只能打开Protel 99 SE,DXP,PADS Layout,这三个软件的文件,其他软件画都打不开的。

网友C:
谁说没有人开发这样的软件啊?有个一个公司开发的软件CITNO Skill,里面有全自动出GERBER的程式(包括文件分类)。输出的文件有,gerber ,drill,ipc,symloc,cad(飞针测试文件),TOP&丝位号图,dxf(装配图),文件齐全了吧。工具超强大!!!

网友D(2016-05-10):
学习了,正准备出板子

网友E:
不好不要直接交给厂家,可能由于厂家软件不同的原因,会让你的案子发生不必要的错误

网友F(2016-06-13):
altium有什么一键输出所有文件的工具吗

网友G(2016-08-30):
直接默认的输出AD文件,还真没注意过这个事情。

网友H(2016-10-08):
手动的其实居多吧

网友I:
在网上找个教程,慢慢照步骤走。。。。。。。

网友J(2016-11-10):
有个小软件,好像花钱找人做的,不是自己开发的

网友K:
见过大公司...给出的询价文件,里面的内容细到你无可挑剔,我们自己做就直接一张PCB.DOC扔给制版商了 问题一大堆

网友L:
PADS自身就能输出GERBER文件,自己做个脚本,清单也可以搞定!

网友M(2017-04-27):
我是直接给PCB厂家呵呵呵

网友N(2017-06-13):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正准备出板子

有没有兴趣在我们这边做着试试看,我是合成快捷的沈生,欢迎来电咨询13537555853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我是直接给PCB厂家呵呵呵

有没有兴趣在我们这边做着试试看,我是合成快捷的沈生,欢迎来电咨询13537555853

网友O:
深圳快捷电路专业生产2-10层PCB线路板,快板中小批量;
多种加急方式选择12小时加急,24小时加急,48小时加急;双面打样50元起;
在线下单网站:www. kj-pcb . c o m
电话:0755-61902045
手机:1867523070
QQ:634836295

网友P:
一般都是这几个类Protel 99 SE,DXP,PADS Layou,其他的导出来会有点 出入,比较麻烦 也容易出错!
作为制板厂,建议各位设计的大神,用此类软件制作,要么自行转gerber file文件确认ok给到工厂!也或者资料直接给工厂,工厂处理资料,做好了给客户确认,确认无误下线生产!

深圳方达电路--专业制板打样,联系电话:13632940353-(甘生)  e-mail:19328471@qq.com

网友Q(2017-07-27):
用的PADS,每次都是手动设置每层后输出gerber

网友R:
深圳市正宏电子专注于pcb精密板打样     要做板可以找甘生  15188577227   qq  528315275

网友S(2017-11-17):
一个skill工具搞定 网上到处都是这个skill 嘿嘿!!!1

网友T(2018-01-29):
可以直接给我们板厂,帮您导成GERBER文件,欢迎加QQ824364957,投板做板

网友U(2018-04-08):
嘉立创PCB的建议是如果可以最好都是自己能转成gerber发给厂家,责任分明,避免扯皮。老外这点就做得很好,都是输出GERBER给PCB厂家。

网友V(2018-08-30):
固定配置,输出GERBER文件,钻孔数据,用CAM检查以及填写发板说明。

网友W(2019-01-12):
用阿狸狗画的板,一键无脑输出GERBER、打孔文件、坐标文件、BOM,然后手动调整位号丝印位置。

网友X(2019-02-18):
直接发PCB文件,然后备注下

网友Y(2019-08-05):
引用 网友C:
谁说没有人开发这样的软件啊?有个一个公司开发的软件CITNO Skill,里面有全自动出GERBER的程式(包括文件 ...

厉害了。

网友Z:
只输出gerber,配置可以自己设置,好多软件都可以

网友AA(2019-12-12):
使用PADS输出GERBER文件给板厂

网友AB:
KiCad 一键出 Gerber。
还自带 Gerber 浏览器便于二次确认。

网友AC(2021-01-16):
很棒棒哦,努力学习中

网友AD(2021-05-24):
不会输出问题不大,提供原文件即可,我们可以帮你解决(只需要备注什么软件版本设计的即可)

网友AE:
我用AD09,直接输出GERBER文件给厂家打样板,很少有问题
给厂家发源文件涉及到技术保密问题,公司不允许发源文件出去打样,查到要罚款的

网友AF(2021-09-30):
大家做板可以找猎板PCB,全系产品使用建滔A级板材,最快24小时出货,出货满足IPC II级标准,还有指定压合 内层阻抗 树脂塞孔等多种工艺

网友AG:
LCEDA直接出gerber

网友AH(2021-11-01):
每次画完图后,都会用软件自带功能生成gerber, 坐标,bom和pdf格式的位符图

网友AI(2022-01-28):
不清楚,都是手工导出的

网友AJ(2022-05-09):
PCB制板,可以在勤基电子做

网友AJ:
深圳勤基电子PCB制板优势:
能量产1至20层,均可打样生产;
FR4单面电路板、双面电路板、多层PCB、金属基板、HDI 板、软板及软硬结合板、特殊工艺板、半导体测试接口板;
油墨:太阳油墨;
FR4:生益、建滔、国纪、
表面工艺:沉金、 沉银、沉锡、喷锡、OSP、电金等多种工艺选择。

网友AK(2022-12-31):
现在很多都是直接发PCB文件加工了,让厂家出GERBER,但是很不安全,最好是删除网络号

网友AL:
引用 网友F:
altium有什么一键输出所有文件的工具吗

altium比较简单,离一键不远。
你用的是什么版本